请教小车式泵站的安装

楼主(2015-05-13):
实验室仪器挪了位置,油管拆了又接上。现在千斤顶要么只能进油,要么只能回油,对机械这方面不是很熟悉,请教一下,是否线接错了,还是其它原因
注:附图中油管接了两个千斤顶,同步加压减压。

网友A:
回油的时候,没有进油?这怎么可能。

网友B:
确保进出油管连接正确;启动以后慢慢旋开千斤顶的接头,来回循环适当排一下管线里的空气试试

网友C:
超高压小排量要做到多缸同步——难!最好的办法是一泵多阀多缸,再在缸杆上配装电子水准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油的时候,没有进油?这怎么可能。

是千斤顶活塞降下来后回不去,后来把手柄出来的两个油管交换位置后,活塞可以回去了,再加油又出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保进出油管连接正确;启动以后慢慢旋开千斤顶的接头,来回循环适当排一下管线里的空气试试

这个有可能,当时拆开油管里跑了不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高压小排量要做到多缸同步——难!最好的办法是一泵多阀多缸,再在缸杆上配装电子水准仪。

这个泵买的早了,现在加压是两个千斤顶同时进油出油。打算改成分别加压的,不知道怎么改,是不是在油管上加个阀门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两缸同一管,T字,试验下,不行;要一阀一缸,同步靠目测,人工操纵手动换向阀。

楼主:
目前千斤顶的接线方式

网友D:
看图你的示意图油缸接的不是同一进油口啊,一条油管接一个进油口,一个回油口,还是接的是对,示意图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你的示意图油缸接的不是同一进油口啊,一条油管接一个进油口,一个回油口,还是接的是对,示意图画错了 ...

谢谢提醒,已修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千斤顶的接线方式

泵站手动阀加油为A,回油为B,中位通油箱,去掉电机通风盖上的手压旋阀,接三通两个,A接无杆腔,B接有杆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泵站手动阀加油为A,回油为B,中位通油箱,去掉电机通风盖上的手压旋阀,接三通两个,A接无杆腔,B接有杆 ...

十字手动旋阀上还接了一根橙色的油管接到油泵里面,这根油管有什么用处

网友(点评):
泄油;手动旋阀拆了,没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十字手动旋阀上还接了一根橙色的油管接到油泵里面,这根油管有什么用处

是不是这样接?

楼主:
谢谢各位,油泵已调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