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有频率计算

楼主(2015-05-13):
想粗略计算某一个设备的固有频率,有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计算的?

网友:
用SW
对于单自由度的等于根号下K比M,K是刚度就类似与弹簧那个,M就是质量。
一个设备的质量是一定的,但是刚度跟重心位置,载荷位置,固定方式都有关系。所以也不好计算。
可以用SW造个粗略的模型,根据实际的固定方式,计算一下。

网友:
忘记说了,这个是角频率。
具体参考理论力学震动一章

网友:
呵呵,记得PROE里有个模态分析,什么一阶 二阶  还有使力方向什么的。

网友:
买个传感器,敲一下?

网友:
如果是大致了解一下,可以用软件计算,仅作参考,好处是方便。实测的结果会比较准,但需要相关的测试仪器,不差钱的可以买测试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