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有水路上用的溢流阀吗?

楼主(2015-05-13):
我们这有一台设备是做高压(水路)管路实验用的设备,当时厂家给我们配的是液压上用的溢流阀,问题是现在用上一段时间阀芯就卡死了。请问各位大侠,市场上有水路上用的溢流阀吗?

网友A:
阀芯卡死是因为有杂质还是因为阀芯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芯卡死是因为有杂质还是因为阀芯锈了?

阀芯锈死后卡住了

网友B:
当然有了,不过不是成型产品,试压泵之类的用的多了。你压力,流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了,不过不是成型产品,试压泵之类的用的多了。你压力,流量是多少?

压力:400KG 流量:25升

网友:
高压水里最好加东西。即使不锈,也容易阀芯卡死

网友(点评):
借问大侠,他400公斤是个怎么样的压力?多少兆帕?怎么换算的?

网友(点评):
400kgf/cm2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400KG 流量:25升

压力跟流量都不大,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发张图片还有设备的连接等,看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水刀上应该有这个零件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力:400KG 流量:25升

不明白不明白,彻底糊涂
400KG换算成MPA是多少兆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不明白,彻底糊涂
400KG换算成MPA是多少兆帕???

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不明白,彻底糊涂
400KG换算成MPA是多少兆帕???

40mpa

网友:
有一个德国的,不过那家现在没3C认证,进口麻烦

网友:
定制不锈钢阀芯?不知耐磨度怎么处理?

网友:
可以考虑制作不锈钢溢流阀,阀芯与阀套采用渗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