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钻孔加工精度求教

楼主(2015-05-13):
用加工中心加工轴上孔,已知:轴径Ø16,材料60#钢,在轴线上打4-Ø5孔,各孔轴向有一定距离,4孔之间有角度要求。请问:各孔之间角度公差最小能否做到±10'?是大批量生产工况。(可以先铣平,点中心钻再加工)

网友A:
这要看机床的精度如何了。即使可以做出,这样的检测用什么方法???

网友(点评):
机床精度很好情况下可以做到吗?钻孔时钻头不会飘吗?检测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用夹具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能不能做到?我也想知道。因为我也设计过这样的零件。

网友(点评):
精度好的分度头

网友B:
就看你旋转夹台的角度精度了

网友:
精度好的分度头

网友C:
直接上数控钻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数控钻不更好

数控钻床较之加工中心有何优势?愿不吝赐教。

网友:
批量大用车削中心好了。

网友(点评):
车削中心优势何在?此轴需要上无心磨,再打孔,用车削中心可否?

网友(点评):
轴看长度和直径,现在很多轴都可以直接淬硬后车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看你旋转夹台的角度精度了

忽略分度精度,钻孔本身能否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做个占夹具,占套稍长点,夹具做孔也在带旋转头的加工中心上做,在孔的反面铣扁方,便于占床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钻床较之加工中心有何优势?愿不吝赐教。

你说钻孔你觉得数控钻上面快还是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机床的精度如何了。即使可以做出,这样的检测用什么方法???

钻确实可能发生这种状况,那如果钻完再用铣刀呢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楼主:
我们验证中,出结果我会公布出来。

网友:
加工中心上加工主要两点。机床的定位精度(好点的机床距离又近应该没问题)   再个就是先点中心钻再钻问题也不大(可以考虑用合金钻头  还有看你孔要钻多深)你的要求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
看一看,学一学

网友:
可以保证

网友:
什么中心也不用上,那多贵。果断上普通型新钻床,自夹紧卡头越小越好,上浮动夹具钻孔位置加钨钢钻套,加好一点的切削液。我看别人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