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106能否进行调质处理

楼主(2015-05-13):
现在选用ZL106制作一块板件,大致形状为240x96x24长方体,想知道能否进行调质处理,处理后硬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A:
ZL106 可以热处理加硬,但是不是叫做调质处理。

网搜就有的问题,发帖前还是自己先动动手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ZL106 可以热处理加硬,但是不是叫做调质处理。

网搜就有的问题,发帖前还是自己先动动手为好。

搜索过,说可以进行热处理,但是对热处理后能达到的机械性能并没有说明

网友(点评):
你的提问是“能否进行调质处理,处理后硬度能达到多少”,回帖却是在说“能达到的机械性能”。很晕咧。

楼主:
引用 楼主:
搜索过,说可以进行热处理,但是对热处理后能达到的机械性能并没有说明

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对材料热处理方面知之甚少,一些概念可能混淆。现在最想弄清楚的就是热处理后的硬度。。望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网搜就有答案的,还是自己先动动手为好,多花点时间能学习到知识都是值得的,如果只是想当伸手族就已决定下半生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ZL106 可以热处理加硬,但是不是叫做调质处理。

网搜就有的问题,发帖前还是自己先动动手为好。

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对材料热处理方面知之甚少,一些概念可能混淆。现在最想弄清楚的就是热处理后的硬度。。望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把你查过的资料发来看看。再怎么找理由为自己解说也不如自己动手去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ZL106 可以热处理加硬,但是不是叫做调质处理。

网搜就有的问题,发帖前还是自己先动动手为好。

您说的很有道理!我再仔细搜索一下

网友(点评):
这样就对了,如此才可以让自己更容易成长。网搜的要点在关键字,很多情况是要一直变换关键字才会搜得自己要的资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对材料热处理方面知之甚少,一些概念可能混淆。现在最想弄清楚的就是热处理后的硬度 ...

http://wenku.baidu.com/view/ff478378168884868762d665.html
这是我查的资料

网友(点评):
你的关键字范围广了,改改关键字吧! 回首层去看看自己要找的是什么,将关键字范围缩到更接近自己要的。

网友(点评):
看样子是找到合适的资料咯。俺在第一次回帖时就已经找到这些资料 http://wenku.baidu.com/view/8e82ea220722192e4536f69e.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757891.htm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ff478378168884868762d665.html
这是我查的资料

谢谢,我也在尝试了几次以后找到了!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