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镍漏镀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13):
在下給某公司设计了一条化学镍生产线,一共三个镍槽,其中的一个镍缸偶尔出现漏镀,将药水倒到另一个镍缸则没有问题。客户怀疑是我们设备的问题,今天公司给客户下保证书,如果是设备问题我们公司负全责。药水商也坚持说他们没问题。

我是个学机械的,对电镀工艺知识缺乏,这是第一次个人全面负责整线设计,问题不解睡觉都睡不安稳。请教下论坛里高手,对于设备而言,化学镍除了温度,绝缘,还有哪些原因能导致漏镀?

三个镍槽的结构形式完全一样(同一图纸),水浴加热,槽内有打气及循环管,与药水接触部分均为SUS316表面800#镜面材料。

网友A:
化学镍镀槽材质一般是用PP、PVC、高密度PE或ABS塑料,用SUS316 要加阳极保护,不然会有金属析出引起镀液自然分解导致漏镀

网友(点评):
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学习大侠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学镍镀槽材质一般是用PP、PVC、高密度PE或ABS塑料,用SUS316 要加阳极保护,不然会有金属析出引起镀液自然 ...

谢谢大侠提醒,因为工艺温度要求85℃所以选了316材质,有加阳极保护,且槽体做了绝缘。

网友A:
耐温PVC完全可以满足85℃的工况。

既然将药水倒到另一个镍缸则没有问题,则先查查保护电流是否有差异,再就检查槽面哪部分钝化膜破损,或直接重新全面酸洗钝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温PVC完全可以满足85℃的工况。

既然将药水倒到另一个镍缸则没有问题,则先查查保护电流是否有差异,再 ...

前辈好,CPVC确实可以做到85℃,但还有其他考虑,设备是用来生产iphone7配件的。今天已经派药水分析人员过去,上述问题之前都已经做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温PVC完全可以满足85℃的工况。

既然将药水倒到另一个镍缸则没有问题,则先查查保护电流是否有差异,再 ...

前辈是行家,以后可不可以多向您请教?因为客户要求水浴加热,用塑胶材料影响传热,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所以选的不锈钢。出现问题时我通知现场进行过的排查;1、温度;2、绝缘;3、防析出;之后客户做了硝槽处理,昨天没有说出现漏镀,但现在还没找出原因。

网友:
槽体钝化与否确实很重要,所以现在我们都是建议使用耐高温PP然后使用蒸汽直接加热

如果是手工操作注意的话。,看看线上风扇的位置,是否是前处理或者退镀的气体流动方向造成处理好的工件污染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自动生产线,龙门式吊车,有没有风扇得跟现场确认一下。现在客户干脆不用那个槽了,一共有三个镍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