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效自清理粉尘过滤器

楼主(2015-05-13):
我司现采用的粉尘过滤方式为,两个过滤器串联方式如下图:
真空泵是PH0250的,滤芯1500目。

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1.只采用一个过滤器会有少量的粉尘进入真空泵。
2.过滤器内积粉尘后(约200克)过滤效率下降,清理频率高。

现需求一高效过滤器用于粉尘过滤要求如下:
1.滤芯目数1500。
2.过滤器容积小于30L。
3.滤芯积粉后具有自清理功能,不能因为少量积粉影响抽真空效率,减少清理频率。
4.可应用与食品行业。
5.最好一个过滤器内可以安装两层过滤网。

有做粉尘过滤设备的可以推荐一下你们的产品的,将电子样本发到  xufeng@joyea.cn,并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合适的话会去电和您联系。
也欢迎大家推荐更好粉尘过滤方式。

网友A:
在上侧安装空气炮   空气出口处安装气流流量检测表  低于过气量 暂停开启 启动上侧空气炮 进行除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上侧安装空气炮   空气出口处安装气流流量检测表  低于过气量 暂停开启 启动上侧空气炮 进行除尘

谢谢指导!

网友:
你们的粉尘是在哪个流程中产生的?我们公司有做生产过程中的产品清洁除尘,除尘主机放在车间外,清洁系统在车间内,吸风口连着软管通到主机,主机定期清灰,可参看网址:http://www.globalmetech.com/dust%20cleane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