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加工求助

楼主(2015-05-13):
毛坯料外径33毫米内孔31毫米长度80毫米,把内孔加工到31.6毫米公差十丝,怎样加工出来不会椭圆。材质TA2的,用什么刀具

网友:
个人认为一般用PCD刀具,
差一点的用硬质合金涂层刀具,也要金刚石涂层的。加大冷却液冲刷效率。
切削的时候要考虑回弹量。
十丝的公差很大了,除非机床不行(跳的厉害或者切削振颤)、刀具不耐磨,否则是相对比较容易实现加工的。
一般出现振颤就要想办法消振了。
可以做外扣夹具防止切削变形,内孔镗削完成。

技术和装备够的话,可以车到一定程度,直接上旋压,也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