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倒角去毛刺刀具

楼主(2015-05-13):
     想知道像一个小孔与一个大孔相交产生的棱其毛刺是如何处理的,是用什么刀具,求教 (注:因为大孔是和轴承配合的,小孔是润滑轴承的进油孔,两孔相交处是空间曲线,不知道实际加工是用什么刃具处理的,求知道的说说)

网友:
找找无锡好优利试试。

网友:
这个的孔去毛刺刀具我已经生产了8年了,应该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不过也要看具体情况:
  1,交叉孔的大小孔尺寸,T型还是十字型?
  2,被加工材料,热后还是热前?
  ,3,是毛刺还是翻边?光洁度有什么要求?
具体您可以联系我:18606253286 ;QQ313721587

网友:
某宝搜“自动通孔倒角刀”

网友:
可以站内私信我

网友:
内孔倒角刀

网友:
我记得米思米有那种类似钢丝球的东西,可以擦去通孔毛刺

网友:
我觉得一般的钢丝刷就应该可以满足吧,比较润滑和装轴承赢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