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间的转料(翻转与搬运机构)方案设计

楼主(2015-05-13):
如图,产品需要从左转盘上由两个产品转到另一转盘上,变成一个产品放置,而且产品需要180度翻转。
暂且想到如图方案,经过双头吸嘴抓取机械手1放置在翻转机构中,同时翻转完成后也放置在气缸上工装板上,然后另一个抓取机械手2同时吸取一个产品放置在右转盘上,第一个产品吸取完后,此时气缸退回,双头机械手1二次吸取等待,机械手2完成第二个产品的吸取。如此循环。
    不知还有没有更简洁的方案。请各位高手支招。谢谢了。

方案

方案

网友A:
你这"两个变成一个",怎么个变法不说,别人咋知道啊?

关键的两个元件长什么样也不说,别人咋知道啊?

即使属于保密的,你起码也得搞两个简化版元件吧。

还有,那两个转盘是干嘛的也没说。。

你这种该说的一大堆都没说,别人能出合适的优化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个变成一个",怎么个变法不说,别人咋知道啊?

关键的两个元件长什么样也不说,别人咋知道啊?

     大侠:你好。
     左转盘是八工位设计,每工位两个产品,产品为无孔的朝上。需要放到右侧的八工位转盘上,每工位变成一个产品放置,而且产品需要反转180度有孔的朝上摆放。
(产品为长方体形状外观是一面有个孔一面无孔来区分,如图所示)

网友:
问题描述的表达方式太随性了,看了第一句就不想再看下去了。

网友:
抓取后翻转,到另一个转盘,只是速度要求快一点。一次抓取两个,依次放下就可以了。我觉得一个机构都能完成

网友B:
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要那个滑台,跟第二个机械手,把翻转的做在第二个转盘上面不是很好吗,工件放在翻转台上直接翻转,翻转的上面做个拉料的,两个工件分先后释放就好了.

网友:
一个气爪一个回转缸,直接180翻转!?

网友:
关键看你的UPH。你的方案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要那个滑台,跟第二个机械手,把翻转的做在第二个转盘上面不是很好吗,工件放在翻转台上直接 ...

这样显的有点慢了,速度需要控制在05到0.7秒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显的有点慢了,速度需要控制在05到0.7秒一个。

而且第二个转盘做翻转不好实现。

网友:
这贴,还是跟我预想的一样。楼主不说清楚工况或工序,然后谁冒然出主意了,谁就挨一棒槌。。。

这是太多社区论坛里太常见的现象。。。

网友:
你最近又搞啥新项目了?上次说的编带机搞好了没有?

网友:
关键是工作节拍要交待清楚!楼主的方案是可行的,能满足0.5-0.7s的要求。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在YZ平台上再加一个反转机构,一次吸两个 ,先放一个,载在YZ轴配合下放另一个

网友:
反转机构的吸嘴,要偏向,不要再旋转中心

网友:
楼主第二个机械手与滑台气缸完全没有必要,如图说明:

网友:
不清楚你的产品是什么个样,我说一下以前我见过的一种产品,那个产品是个长方形的小塑料盖,用振动盘上料的,在振动盘上料的时候是小塑料盖的空的一面朝上的,但在下一工位是要求小塑料盖的空的一面朝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翻转气缸实现的这个要求,后面我们一个同事一个方管请机加部门做了一个扭曲形状的工件就实现了这个要求。不知你这个是否也可以在中间用个这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