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中优力胶,聚氨酯加工技巧,哪位社友有经验

楼主(2015-05-13):
    如题,特别优力胶60度以上,聚氨酯90以下,有什么好办法。保证光洁度1.6左右,公差5丝内。

    有经验的说说,现在车光洁度不是很好,刀具白钢刀,大前角大后角,转速3000左右,进给0.08.外径8个,台阶12,长13,内孔2个,反面内孔8个,长1,另一个35外径,内孔17,长9个,内沟槽直径19,公差3丝,长6公差5丝,在中间。怎样保证这些尺寸。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真心求教,弄得心烦了。听说车之前冷冻此材料对加工有很好的效果,不知真假?另外美工刀片能加工吗?那个加工过的,比较理想的说说看!!

网友A:
车这两种材料没有经验,我们只有用磨床磨过

网友(点评):
磨,效果怎样

网友:
这种带有弹性的材料,尺寸和光洁度是很难控制,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实现的可能性极小,有点精度要求的都是上磨床加工。

网友:
车的时候加点煤油可以提高光洁度。但5个丝就可能有点问题了。

网友:
我用美工刀片加工过,表面光洁度还不错,但是公差不太好控制

网友(点评):
能达到1.6吗

网友(点评):
用对比样板看过,接近Ra1.6,有光泽

网友:
想起以前的公司了,破设备加工的聚氨酯还不如啃的好。看到你们的要求顿时长见识了

网友:
我们的设备 加工的聚氨酯

网友B:
我们这里直接从米思米买成品,这是对尺寸有要求的;在普通的地方还是自己加工的,太糙了;改天补充图片

网友C:
量多不多,量多我有办法

网友:
有个疑问,用这种材料的场合 有要求那么高的精度?

敢问你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这么软的东西要求光洁度以及尺寸精度同时保证,俺也想知道怎么做到。比较佩服,牛!估计只能在非标刀具上想招突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直接从米思米买成品,这是对尺寸有要求的;在普通的地方还是自己加工的,太糙了;改天补充图片

补个图片,颜色较浅的是misumi买的

网友(点评):
这也米思米买 有钱啊

网友(点评):
30元左右,外径12mm,内孔4,厚度9mm 要求比较高,自己车间加工的不行啊

网友(点评):
自己加工毛刺边缘毛刺很多,内外还好,刀好点基本达到,就是尺寸不控制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多不多,量多我有办法

一般般,有什么好主意

楼主:
   补冲自己做的,就是尺寸控制不了,外表一般般,边缘毛刺多,车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这两种材料没有经验,我们只有用磨床磨过

比车要好很多,但是要很光也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冲自己做的,就是尺寸控制不了,外表一般般,边缘毛刺多,车不掉

根据上面的回复,我猜测

不用车床,用高转速雕刻机铣会好很多

网友:
要很光需要采用冷冻切削法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磨的,硬度高的可以车。但是光洁度肯定达不到磨的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个图片,颜色较浅的是misumi买的

想知道是什么设备,什么刀具。参数。加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量多不多,量多我有办法

你想开模?

网友(2015-06-21):
引用 网友D:
你想开模?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个图片,颜色较浅的是misumi买的

10元1个,100个起订。联系13912699404,邮箱ouruijia@126.com

网友(2021-07-21):
楼主,我也遇到相似问题,想请教

网友:
我也遇到相似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