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轴尺寸的选择

楼主(2015-05-14):
针对曲柄摇杆机构的销轴,采用哪种强度计算。  剪力、挤压还是弯矩

网友:
感觉应该是剪力

网友:
一般剪切力就可以了,但是有时也需要看挤压力,看是否会压溃

网友:
翻翻机械设计手册的事,第二卷5——216

网友:
主要是剪切力

网友:
楼主说的比较笼统,首先看间隙,在间隙很小的情况下(譬如带配合)首先校核剪切,其次根据具体工况判断压馈后有无影响,但最好还是校核一下压馈,选择质软的进行压馈校核,然后就没问题了。假如间隙较大,那就考虑弯曲了,计算一下变形量是否会导致运动卡阻(一般没问题)。小生个人鄙见,希望各位前辈批评指正,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