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位置的粗糙度怎么弄啊?

楼主(2015-05-14):
各位大侠,麻烦各位帮我看下图中圈出来的位置所要求达到的表面粗糙度该怎么去加工获得啊,我都愁死了!用进口刀片?专用刀具?还是要靠磨削?

网友:
这粗糙度精车镗铣应该都能达到吧。

网友(点评):
沉孔0.8很难达到吧

网友:
机加工完成后增加“滚压”提高粗糙度

网友:
0.8的粗糙度的地方应是端面密封,那1.6的地方是不是就不要这么高了?

网友:
什么材料呀?像这样的零件,图纸斜角处的也应该为0.8呀。一般上CNC能完成要求(看下材料先)。

网友:
设计有问题,找设计去加工。

网友:
这个应该是放垫片的地方,怎么要0.8呢?118度的钻尖也要1.6?

网友:
是不是图纸上有些问题啊,那个斜面需要1.6么

楼主:
材料是42CRMO4的

网友:
用磨头抛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精车能达到要求

网友:
如果非要达到这个粗糙度话,
Ra0.8,可以上内圆磨靠下
对于那个斜面,首先我想到的是怎么加工
1.6的粗糙度
一、钻头肯定是打不到的
二、用镗刀加工,有这么小的镗刀吗,就算有
你先要预钻孔,再镗。成本太高了吧
最实际的方法:用钻头直接钻成,找设计沟通下,改下图纸。

网友:
刚看见,0.8的端面,根部为R0.2,这个怎么保证,
内圆磨批量生产,是不是要经常修磨磨头?虚心请教大家(这个没注意过)

网友:
1.6的那个粗糙度没必要这么高吧!0.8的面应该没什么加工难度呀

网友:
管件内部还有这要求?

网友:
图纸设计上过严,应沟通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下滚压刀

网友:
正常情况下选用刀尖半径0.2的车刀应该可以的,估计设计也是这么想的,0.8的精度确实有点难实现,1.6的差不多,那个118度的斜面多半是与相配的螺纹管靠压力密封面,1.6的精度要求也是合理的。供参考

网友:
用铣刀踩下

网友:
关键是什么材料?

网友:
这个沉孔密封面常用的就是o型圈密封,1.6比较常用,没有要求搞成0.8.要是按这个要求加工,加工费就要翻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