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方案各有优缺点,请社友帮助

楼主(2015-05-14):
产品如下图:

目前有两种工艺方案:

一、先拉出U型槽,包括内壁弧形槽
再上CNC弯管机,正好是五轴的
再矫正、整型
最后是冲床冲孔

这个方案的困难点,是有两道弯距离很近,没办法夹紧

二、先冲床下料
再液压机拉伸
最后是冲床切边、冲孔
这个方案的问题是,模具投入太高,而且不能共用。
这个产品,种类多,但,弯曲半径相同,差别在直线距离上

补充一句:冲孔模具,每个型号都可以借用。

楼主:
纠结中,请各位同行帮忙出出主意,谢啦!

网友(点评):
霸气。沙发,地板,全了。。。。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很专业了,一般人都整不出这玩意,还是自己两选一吧

网友A:
”两道弯距离很近,没办法夹紧“

楼主
是否可以考虑做个工装,把产品定位延伸出来夹紧

网友B:
量少就没有什么好想的,第一方案。量很大,每年都有就第二方案。没有什么好想的。

网友:
关键看量

网友C:
质量要求高的话用模具成型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道弯距离很近,没办法夹紧“

楼主

这是弯管机3要素的示意图,所以,没办法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少就没有什么好想的,第一方案。量很大,每年都有就第二方案。没有什么好想的。

1、量的多少,取决于零售商能否卖得好,这是市场,谁也说不了。但,在开发阶段,工厂的业务跟经销商,都会往好里说,这也是技术跟业务经常吵架的原因之一
2、工艺设计的原则,是节省投资,节省制造成本。
无疑,第一方案符合这个原则,但,夹紧问题,目前在我的水平,还解决不了,所以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要求高的话用模具成型可靠些

谈不上很精密,但要求也不低,一般公差,±15丝

网友:
小批量就第一种  大批量就第二种吧 从成本上和效率上计算一下吧

网友:
第二种,简易模费用也不是太高。第一种用数控弯管,设备工装也不少钱,关键是还不一定能出来符合要求的东西

网友D:
对“先拉出U型槽,包括内壁弧形槽”的“拉”质疑。

网友E:
个人觉得量大量小都是方案一优先,方案二且不说模具的成本,关键内壁一道凹槽模具成型后会对前后道工艺造成不小影响,而且方案二的材料利用率较比方案一会低很多!

网友F:
你们的加工手段能弯曲到这个形状吗?

网友:
不错,大侠威武

网友:
激光下料,包括孔,折弯机压u槽,拉延模成型,模具投入5万以下 。批量后增加落料模,5万左右。

网友G:
预留一定长度夹紧;或者是几个为一组连续弯曲加工,最后再去掉预留一定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先拉出U型槽,包括内壁弧形槽”的“拉”质疑。

这是个比较成熟的工艺,焊管厂的制管机,少了一道高频焊接的工序,只是比他们简单的多。

网友(点评):
对于某种工艺,或有地区称呼不同。不过在讨论时,似以通用称呼为宜。在大陆的正规各种出版物上,所说工艺都被称之为冷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量大量小都是方案一优先,方案二且不说模具的成本,关键内壁一道凹槽模具成型后会对前后道工艺造成 ...

的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的加工手段能弯曲到这个形状吗?

只要能够夹紧,弯管机可以做到。
但,受材质和电压不稳定,以及员工操作的影响,弯出来的公差有变化,所以,后面需要过检具,矫正整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预留一定长度夹紧;或者是几个为一组连续弯曲加工,最后再去掉预留一定长度

问题出在中间距离接近的两道弯,其它的弯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我不明白,所以有错误的,多包涵

网友:
这玩意太复杂了

网友:
个人认为第二种方案,产品角度一样的话,把模具设计成模块式,长度分段。

楼主:
向各位同行报告一下:
最后选择了方案二。原因是:方案一,每次弯曲后,都会有平面扭曲,克服不了。

网友(2015-06-29):
数量决定方案

网友(2015-09-24):
引用 网友H:
mark

学习下

网友(2016-08-11):
这个高深了。。。

网友(2016-12-29):
对尺寸分析,做一些可拼接模具,减少制作模具成本。

网友(2017-04-07):
这有点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