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设备怎么优化好一点

楼主(2015-05-14):
此设备现状,单边旋转

现在有个方案改为双边旋转,大家说这样可行吗

楼主:
轴采用外六角

网友A:
马达直接驱动轴

网友:
同意楼上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直接驱动轴

这位老兄,你意思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电机固定比移动的好

网友(点评):
是啊,如果是这样又要考虑到电机跟着移动了

网友(点评):
是的,这样同步更好。

网友(点评):
原设计电机随开合移动,这样电机可以固定。

网友:
这东西竟然和我现在做的大同小异

网友(点评):
你也是做TV设备的吗

网友:
要求很高吗?不高的话一个气缸加连杆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要旋转180度,旋转不振动.两边同时转

网友B:
可以在保持现有结构的情况下,没安装马达的一端采用端面轴承的方式,装了马达的一端向另一端压紧,并且用马达带动对面一起旋转。

这样对原来的设计修改量最小。

网友C:
工件的长和宽是多少?工件是实心的铁疙瘩?还是板材做的托盘状?如果是托盘,那板厚呢?材质呢?

还有,这工件,都受哪些外力?

没这些数据或信息,谁能谈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保持现有结构的情况下,没安装马达的一端采用端面轴承的方式,装了马达的一端向另一端压紧,并且用马 ...

端面轴承,不是很懂,没接触过。大哥能否细说下,或是引些资料.谢谢

网友(点评):
呵呵,其实意思是采用那种用推力球轴承。给随口说成了端面轴承。

网友(点评):
看你给出的图是要夹住显示器转个方向。只要你用一定强度和足够摩擦力的特定形状橡胶塑料夹住显示器,轴向给出一定的力度,保证可以夹稳又不会夹坏的前提下,控制电机在原位置做旋转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突然发现,你原本的设计方案就是这样的嘛,这,,,,,,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你可以考虑,把夹紧显示器的那两个爪手,尽量做大点,可以夹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的长和宽是多少?工件是实心的铁疙瘩?还是板材做的托盘状?如果是托盘,那板厚呢?材质呢?

还有, ...

1.3米长,宽是0.7米
我说的优化是指单边动力旋转180度,改为双边动力同步旋转180度。最大可翻转43“液晶电视的重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1.3米长,宽是0.7米
我说的优化是指单边动力旋转180度,改为双边动力同步旋转180度。最大可翻转43“液晶电 ...

希望各位多读读和多理解下面的帖子。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2

陈老师,是实实在在从机械行业的现场走过来的。

陈老师教的,不仅仅是一个软件里面的那些功能该按哪些顺序怎么操作,更重要的是,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思路和方法去参与机械设计。

你不会交流,你获得的就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各位多读读和多理解下面的帖子。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3505&extra ...

谢谢推荐。它应该是我一直忽略的东西.
涨知识了

网友(点评):
我接触过不少国内的普通工程师或技师,发现太多人喜欢主动进入被动状态。后发制人?后面也没看见什么啊。。。交流技术,搞好了,1块变10块,搞差了,10块变1块。然后只好骂对方没义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件的长和宽是多少?工件是实心的铁疙瘩?还是板材做的托盘状?如果是托盘,那板厚呢?材质呢?

还有, ...

帅哥哥,你觉得双边主动好还是单边主动好,我怎么觉得单边主动就行了,一个显示器那么硬,单边应该掰的过去吧,

网友(点评):
需要的转速是多少也不知道,自重也不知道,抗扭性也不知道。。。我不可能拿自家的电视机先测试的吧。

网友:
学习了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单边怎么保证两边步调一致,没马达的一侧停下来的位置有可能在任意角度

网友:
这个是什么设备,楼主可以介绍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