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轴结构合不合理?

楼主(2015-05-14):
各位大侠看看,新手做的这个主轴结构合不合理,传动精度要求不高,前后各两个6004深沟球轴承,中间轴套,直径20的传动轴用锁紧螺母锁紧,两边用压板压住轴承,座长度120MM,有没有不合理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啊?

网友:
轴发热大吗?大的话就不能全固定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不用一对向心滚子轴承么?轴承和轴承之间不用垫圈没问题么?螺母和轴承之间最好也加个垫圈或者弄上止动机构?

网友:
左侧轴承安装可能比较困难,而且限位都在外圈上

网友:
这条轴这么小,设计看起来很怪,说说个人意见:1.为什么要那么多轴承呢?2.可不可以不用隔套?3.你的螺母拆装是不是很不方便?

网友:
搞不懂这是要闹哪样,要是我一边一个轴承,轴承压板不要了,隔套也不要了.

网友:
你的受力很大吗?需要的轴承那么多?受力不大可以考虑用卡环替换

网友A:
从我们装配工感觉 1左侧轴承内圈 那么远 装进去 很难做...
2螺母拧紧时候没有削扁,不容易放卡口扳手 不容易拧紧.......
设计方面 不乱说..........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那这也可以用。

网友:
是不是得说明一下轴的负载情况和精度要求,连设计输入要求都没有还谈什么合不合理。。。。

如果说让大伙看看你这根轴能不能转的话,你已经成功了。。。

网友:
唯一不好的是座的孔怎么保证同心度,其它都是小事。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搞这么多压板?左边用轴肩压住轴承还不足够吗?
不知道你的用处,不过我觉得压板有些多余!

网友:
部件的用途不知道,很多方面没法说
单纯从轴上看   ,轴套视乎没用了
两端的法兰盘也作用不大
东西不大放双轴承,感觉没必要吧!(查查手册)
外形可以做的更美观一些

网友:
个人感觉轴承太多了

网友:
可以换两个双排轴承,一边一个就够了。还有螺母与轴承中间加个弹性止退圈效果更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的

网友:
螺母装紧不合理,加个轴套

网友(2015-08-02):
用两个圆锥滚子轴承不行吗

网友:
感觉就是不好拆

网友:
我们暂不考虑设计意图是否合理,仅从轴承安装上,深沟槽轴承成对一起使用,中间不加隔离圈是不合理的,也压不紧。。。。。

网友:
看着挺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我们装配工感觉 1左侧轴承内圈 那么远 装进去 很难做...
2螺母拧紧时候没有削扁,不容易放卡口扳手 不容易 ...

+1

网友:
应该多发这样的好帖

网友:
楼主有没有觉的蛮复杂的,我说一下:
1,锁紧螺母是个错误,在锁紧之后所有的轴承是轴向推力的,造成轴承磨损;如果是必须保证轴的偏移,加推力球轴承或者限位再紧固,没有要求可以用卡环代替;
2,两侧的法兰太复杂了,可以卡环代替的;
3、轴承这么多。且不说安装同心等等问题。你想干吗?哈哈

网友:
看评论涨姿势!

网友:
两边安装轴承位置同心度不能保证。

网友:
可以参考丝杠固定座的原理

网友:
学习大仙们的经验评论

网友:
主轴学问多也!直接参考机床主轴最方便。

网友:
从装配角度看:
1. 先装配左边轴承,这个过程也费劲,因为轴长,是否可以将轴套内的轴颈减小一点;
2. 接着装配外座;
3. 装配右边的轴承,可是装配费劲,因为座和轴的同心,也就是你座加工的时候两端的同轴度问题;
不知能否将座分解?

网友:
比较小还可以
1.不用一边两个轴承,浪费
2.不用隔套,用阶梯轴这样两端便于安装
3轴上和端面用卡簧
4轴记好了要打中心孔

网友:
1.轴承修理更换不方便(一定要用到两个轴承的话中间最好加工一个螺孔,一是方便日后润滑,二是方便拆)\

网友:
不合理,
  1:轴颈不粗,安装那么多轴承
  2:前后轴承一样,装配困难
  3:轴承座两端上压端盖,拆卸困难
  4:看这个图,比例失调

网友:
个人认为OK了, 但是就是如果温度变化大就另当考虑了。

网友(2015-09-23):
为何用四个轴承?衬轴承啊,装得也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