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探针来检测产品的有无,不知道怎么检测

楼主(2015-05-14):
我想用探针来检测产品的有无,不知道怎么检测的,是通过探针的通电与否还是通过探针的压缩行程来检测的,头大了...主要是对探针的检测原理不了解,望大神们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我们楼上就是治具部门,天天用探针的,
你的这需求,要看你是想测试什么被测品
你是要测试 SMT 的零件,还是要测试 SMT 的 PCB 本成品,还是要测试 SMT 的成品,还是要测试机械零件,是金属还是非金属零件,
都可以测试,
最好放出你的被测品的图纸和尺寸形状规格

网友:
探针都是整体导电的,除非探针接触到工件能产生回路,否则你用来检测有无是不行的,检测产品有无可以用接近开关、行程开关、光电传感器、光纤传感器各种选择

网友:
探针有接触式探针和探针开关,怎么个用法还要结合被测工件和治具的结构

网友A:
3L说全了,
1. 不过可能LZ 想节约成本?探针确实比欧姆龙、基恩士这些传感器便宜多了,
2. 省钱就用4L说的开关探针吧,只能利用通断,来判断,,
3. 通过普通探针本身也能检测电流量的大小,不过该用法来测有无比较少
4. 机械式的其实微动开关其实也挺好用。
总的来说还得看机械结构。

网友(2019-07-05):
楼主,这个探针应用搞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3L说全了,
1. 不过可能LZ 想节约成本?探针确实比欧姆龙、基恩士这些传感器便宜多了,
2. 省钱就用4L说 ...

能否请教下,和楼主一个想法,检测开关里面的弹簧,除了CCD外,就见过人家用探针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