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用充液阀跟泵同时给转向供油造成了不良后果

楼主(2015-05-14):
本人做装载机,试车的时候发现装载机不加油门的时候转向很困难,于是本人想了一个主意,找了一个三通,让泵与充液阀O口同时给转向供油,但是造成的结果是充液阀的压力过大,本来量程是11.2-13.8MPA,但现在油门加到底都超过了20MPA ,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
我不是很了解,上图吧

网友:
初步判断:流量太大了,造成压力高。
中国气动,济南华能

网友(点评):
你可以发张CAD的原理图,我给你们具体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还带广告,嘿嘿,没用过这牌子

楼主:
那不加油门转向困难时怎么回事啊

网友:
导致充液阀压力很高的原因就在于O口憋压了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导致的液压油温度也很高,跑20分钟温度就会达到65℃

网友:
是这样的,你目前的使用状态肯定是系统压力达到了系统溢流阀最高压力,这个状态下一直溢流,那肯定是油液升温很快。充液阀的优点在于达到压力上限,泵出来的压力油直接经过O口回油箱泄压,发热量很小,但现在你将O口堵住了,不但没有利用它的优点,还对它本身功能造成了影响,所以造成系统压力高,油液发热故障现象。建议O口回油箱。想知道你泵的排量及你未改前(不加油门转向困难)是怎么个接法,以及你转向器是开心还是闭心的,参数怎样

楼主:
泵的排量是30,然后流量是60L/min,之前充液阀O口是直接回油箱的,但是不加油门打方向困难,因此想了一个招就是O口跟泵一块给转向供油,至于转向器选的是BZZ5的闭心的。
现在我把转向这一路的胶管通径由10换到12.5,油液温度降下10℃左右,但现在也有54℃。
求大师提供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泵的排量是30,然后流量是60L/min,之前充液阀O口是直接回油箱的,但是不加油门打方向困难,因此想了一个招 ...

对这个系统还是有疑惑,泵是齿轮泵吗?装载机他们的用法一般是双联泵一个供转向一个供充液阀制动,33236675,略知一二,不嫌弃可以QQ交流下

网友:
装载机转向分流阀是控制了流量和压力的,你这是直接把泵口的油给全整过来了,当然要出问题,!

楼主:
转向分流阀是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
怠速时,由于发动机转速低,控制方向的泵压力较低,此时该压力不足以驱动转向马达,系统应该在转向时收到信号后电脑版控制发动机提高转速,控制方向的泵压力达到给定值,驱动转向马达。你的系统应该有问题,看控制方向的压力接触器或者控制方向的泵是否有问题

楼主:
哎,现在来看系统还就是有问题,我想在回油处加一散热器,不知道能不能行啊

网友(2015-09-27):
1、把怠速调高;2、把泵排量加大;3、换一个充液阀,充液阀也只是更改里边的一个小东西就行了。你这个主要是不踩油门的时候,油泵供给方向机的油量不够造成的,要不就是系统里还有空气了。

楼主:
嗯,问题解决了,就是泵的流量小了,调怠速也不行,怠速已经都调到900转了,还是没彻底解决问题,现在将充液阀跟泵一块给转向器供油,然后又加了一个单稳阀,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