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带上数字的含义

楼主(2015-05-14):
我一直不接触三角带的选型,现在问一下这儿有条三角带上面标有A 710Li 743Lw是不是说A型带,后面两个数字是内外圈的长度?

网友:
Li内周长
Lw外周长
还有一个LD基准长度(公称长度)

网友A:
理论算出的li和lw,我一般都要减20mm。之前皮带传动,由于设备没有配张紧轮,装配工让我必须买到合适的皮带,根据理论算出的去让采购卖,可让装配工说死我了。所以我刻意减20mm,这样装出的不紧也不松。纯粹是经验之谈。

网友(2015-08-06):
引用 网友A:
理论算出的li和lw,我一般都要减20mm。之前皮带传动,由于设备没有配张紧轮,装配工让我必须买到合适的皮带 ...

呵呵,没张紧轮也设个U槽滑动啊

网友(2016-10-26):
引用 网友A:
理论算出的li和lw,我一般都要减20mm。之前皮带传动,由于设备没有配张紧轮,装配工让我必须买到合适的皮带 ...

误差有那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