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足离心机变频器制动求助

楼主(2015-05-14):
各位大侠们,小弟最近想将厂里的三足离心机的人工制动改成利用电机的变频器的直流制动,但是不懂这个,同事说变频器直流制动线路复杂,而且因为离心机转鼓惯量大,制动不了,不适用,求教各位懂这方面的大侠,这个方法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A:
应该不复杂,变频器上有端子接个大电阻就可以了。
但你要注意:很多离心机都是自由停车的。即便是带自动装置的也是作用在转速行将结束的时候。它的意思是这样的:比如工作转速2000转,假设断电后从2000转到500转需要1分钟,而500转到0需要3分钟,所以这个时候制动才开始启动。所以手动刹车也好,都是在转速的后半段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复杂,变频器上有端子接个大电阻就可以了。
但你要注意:很多离心机都是自由停车的。即便是带自动装 ...

大侠,是这样的,离心机正常运行在1000r/min,切断电源,然后人拉动刹车杆,离心机迅速制动n至0,时间大概是3-5s,这是正常的离心机,如果适用变频器制动的话,这样可以实现不?我也看到百度上说要变频器频率降到一定值,转速降到一定值后这种变频器制动的方式才适用,小弟不清楚这是不是真的,求大侠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是这样的,离心机正常运行在1000r/min,切断电源,然后人拉动刹车杆,离心机迅速制动n至0,时间大概 ...

是这样的,你看一般全自动的离心机如果带电气刹车的话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转速降到一定数值时刹车才启动。
你可以看看你的离心机说明书,也不会允许断电后直接刹车的,因为惯性太大,迅速降低转速的话离心加速度太大,并且对一些紧固件,比如主轴螺帽等也会造成松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你看一般全自动的离心机如果带电气刹车的话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转速降到一定数值时刹车才启动。 ...

大侠,我们的离心机很有几个年头了,铭牌都看不清了,哪还有说明书啊,现在我们员工的操作就是这样的,断电后,就用手拉刹车拉杆,就开始减速,直到停下来,这个过程也就几秒钟时间,我看他们也没有等自由减速一段时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我们的离心机很有几个年头了,铭牌都看不清了,哪还有说明书啊,现在我们员工的操作就是这样的,断 ...

呵呵,工厂很多都是这样子啦,野蛮操作。但如果想改为电气刹车的话还是按规定的来。
再多问一句,都是那么老旧的设备了,干嘛要改为电气刹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工厂很多都是这样子啦,野蛮操作。但如果想改为电气刹车的话还是按规定的来。
再多问一句,都是那 ...

这个也不叫野蛮操作吧,三足离心机好像都是这样的,甩完了,关电,拉刹车,呵呵,我们不是要改那个老式的,是买了一个下部出料的,机子转鼓太小,满足不了产量,所以才要做一台大个的,500的改成800的,但是毕竟我们不是专业做这个的,所以是参照的老式的数据和结构来的

网友(点评):
哦,原来你们是要自己制造。话说500离心机转速1000转,一也太低了,600 的都有3000转的了,一般也在2000以上,那么低的转速随便刹车了。

网友(点评):
我们平时用的也就是固液简单分离的,现在任务比较紧,也只有先用老式人工刹车方式了,回来做出来在尝试电气刹车,谢谢大侠

网友B(2015-06-25):
能耗制动就行,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耗制动就行,很简单

会不会对变频器有损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对变频器有损害啊?

能耗制动对变频器没有坏处,只有好处,如果不进行能耗制动,变频器会报过压保护;

网友(点评):
哦 ,等机子回来我试试,谢谢大侠!

网友C:
如果你想要制动时间短,还是老办法吧,人工刹车,变频器制动很慢时间较长,减速时电机发电,变频器有直流接线端子,可以外接电阻,把电能消耗掉,这叫能耗制动,还可以把直流电接入制动单元转换成交流电回到电网,这就是现在市面上所谓的变频器制动,看似高大上然并卵,但是如果你用变频器驱动必须得有种方式把电机发的电消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想要制动时间短,还是老办法吧,人工刹车,变频器制动很慢时间较长,减速时电机发电,变频器有直流接 ...

大侠  前两天一个离心机厂家来我们厂,说了这个问题,说可以1分多钟停下来,感觉还是时间有点长,感觉不是很实用

网友(2018-11-27):
变频器  直接可以通过电阻 来慢慢的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