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r13加工用什么型号的砂轮?

楼主(2015-05-14):
2Cr13板材,在平磨上加工。光洁度0.8,请教一下应该用什么样的砂轮?需不需要分粗精磨?

网友:
再了解一下材料的硬度和形位公差,还有加工余量,0.8的光洁度一般的砂轮都可以达到,不一定要粗精磨分开

网友(点评):
一般用绿色碳化硅砂轮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