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10台点胶设备,流水线夹具定位问题

楼主(2015-05-14):
现有10台点胶设备,为节约成本,要求配套设计一条流水线完成自动连续点胶,夹具到每个设备前面的位置都有变化,有正面朝上,反面朝上,左侧面朝上,右侧面朝上,顶面朝上,底面朝上(共6个面都需要用到),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分享一下,夹具到每台设备的精确定位如何做?谢谢。

网友:
夹具夹的什么东西

网友:
倍速链工装板定位方式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
一个工位一次动作,有顾虑:可以考虑2个工位一次动作或1个工位2次动

网友:
直接在一台机器上完成不就行了??

网友A:
点胶机这么便宜的都嫌成本高,那要推荐机器视觉+机械手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胶机这么便宜的都嫌成本高,那要推荐机器视觉+机械手怎么办

主要是想把几台闲置设备用起来,,实现自动,少用人而已

网友(点评):
又是各种翻面,又是要定位,成本以万计,才能玩起来.

网友:
夹具在设备之间怎么传动?怎么实现翻面?定位其实不难。楼主可以解释一下打算怎么实现六个面之间转换么?

网友(2017-11-02):
拆点东西重新做一台

网友:
夹什么产品

网友:
楼主这意思只能整台机械手了,不然咋弄,又是上,又是下,又是左,又是右,又是前,又是后的,机械手整回来后期扩展柔性的没问题,不然按照你这意思做夹具,那也不便宜,而且夹具只能专用了

网友:
又是 又不想花钱又想干事

网友(2021-12-01):
资料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