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中捷数控加工中心乱刀库,立式刀库

楼主(2015-05-14):
进行换到指令后,刀库自己在里面转 然后直接撞到主轴上

网友:
?请在那个主题回复。

网友A:
想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B:
直接撞到主轴上?立式刀库?是斗笠式刀库吧?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说明什么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撞到主轴上?立式刀库?是斗笠式刀库吧?有图片吗

嗯 就是 进行换刀指令后,刀库应该先过来  把主轴上的刀卸下来,主轴升上去 刀库再转到要换的那个刀号那里    可是现在进行换刀指令后,刀库不动,在里面自己转,没准转到哪个刀号,然后刀库往主轴那边走,主轴上边有刀 刀库也有刀,直接撞上了。这种现象不是经常性的,没准什么时候就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 就是 进行换刀指令后,刀库应该先过来  把主轴上的刀卸下来,主轴升上去 刀库再转到要换的那个刀号那里 ...

还有个问题就是,主轴和刀库好像是不正,换刀的时候主轴下来,看着就把刀库往下压下去一点,下面刀库就应该回去了吧,可是刀库回不去,还得用个木头棍子敲一下刀库才回去  气压没问题。改过换刀参数,改了之后不换刀。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5-06-26):
首先是某个刀库某个检测信号出现问题,导致刀库一直在循环动作中检测这个信号,其次是T图不够完善!

网友:
1.修改一下主轴定位角度,对准刀头卡位
2.将刀库内部清理一下,可能是杂物太多,影响了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