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导轨副的制作工艺问题。

楼主(2015-05-14):
小弟遇到的问题,欢迎讨论!

网友A:
楼主你这多大载荷,多少精度,大载荷高精度的需要铸造毛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多大载荷,多少精度,大载荷高精度的需要铸造毛坯

精度上面图纸上有了,载荷500N,方向垂直导轨面,移动导轨运动频率一分钟5个来回

网友:
用铸铁,人工时效处理,配刮。

网友:
运动精度?运动速度?导轨用什么润滑?驱动方式?是否考虑磨损后替换?
导轨用35,表面感应或者火焰淬火,你那个铸件上贴软带或者加工个软一点材料的导轨板,最好用个斜铁的,

网友:
导轨材料HT150,这是什么导轨??

网友:
9个厚太薄,钢材要硬,45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