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N的力

楼主(2015-05-14):
我需要在100N的力作用在物体上,要很精确,需要用什么做执行机构来控制呢?气缸调节节流阀大小?

网友A:
物体是啥呢,物体的运动状态是什么呢,是平动和转动,这个力的作用效果什么,是加速还是减速。

网友(点评):
补充给力

网友:
步进电机加丝杆

网友B:
在发力路径内串联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发力路径内串联压力传感器

串联压力传感器的作用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体是啥呢,物体的运动状态是什么呢,是平动和转动,这个力的作用效果什么,是加速还是减速。

这个也不清楚,我同学的问题,我得问清楚点

网友:
传感器实时监控传递的力的大小,并以电信号方式反馈给控制系统,比如伺服系统,当力的值达到所需值后,发信号,保持状态或停止之类的

网友:
上面压一块100/9.8KG的重物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最精准了,上面再拉根线,不用的时候拉上去,嘿嘿

网友:
加上100N后是运动还是静止,物体是圆的还是方的,侧面还是顶面,尽量问清楚,否则怎么回答呢

网友:
要很精确的话,压力传感器是少不了的,做一个简单的闭环控制,执行机构不管是电机或者气缸都行。实时控制,任何一个面的力也一样都能控制。

网友C:
直接用个重100N的物体想办法施加到物体上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个重100N的物体想办法施加到物体上不就行了

好办法

网友:
太多了,气动,液压,弹簧,这些都是比较经济的方法

网友D:
节流阀只能调速度,用步进电机+压力传感器,通过压力传感器直接施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流阀只能调速度,用步进电机+压力传感器,通过压力传感器直接施加压力

网友:
气缸的力是负载定的,不可能精确,要你的被作用物体静止的才行

网友:
很精确的话,就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压块要装压力传感器,回馈压力值

网友:
步进丝杆弹簧称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