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机加的师傅们帮帮忙,该工装如何校正。

楼主(2015-05-14):
如图,加工中心四轴。右边(四轴)为主动,左边(尾坐)是被运动。中间桥板连接四轴及尾坐,桥板上装夹具和产品。请问,在安装该四轴的时候,怎样校正尾坐和四轴同心度,保证在0.01以内。

楼主:
活要转好几个角度来干,现在因为工装前后不同心,导致在零度的时候桥板是直的,转180度再拉表发现桥板斜了0.05mm。

网友(点评):
你能在加工后发现斜了5丝,那在加工前就用标准块或标准棒检测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1.看看第四轴本身回转的间隙是多少
2.一般都是对回转中心
3.可以上一段空心管来矫正你的堆到结果

虽然还看不出的你机子,但是这钻攻中心看起来确实很牛X

网友(点评):
1回转间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正是本意。 3“使用空心管校正"没明白具体的原理。 很普通的国产床子。

网友:
1.第四轴和尾座等高 2.装桥板的安装板等高 3.第四轴和尾座定位键的对称  最好是第四轴和尾座下面用一个连接板连起来

网友(点评):
因为定位键有误差导致现在的情况。

网友:
做一个芯轴联接四轴和尾座,然后打表校正再锁紧

网友:
中间加一支座,两头滚珠轴承,穿一根光轴,两头夹百分表,底座底下装两根直线滑轨。卡爪夹一棒料,镗个内孔,用内孔做基准调节支座使千分表打出来的全跳动为0.然后用尾座那边的千分表打尾座的全跳动,调节至你们的要求。

网友(点评):
实际条件不允许

网友:
不知道怎么弄了  不过这个设备很厉害啊 羡慕

网友:
上边几位说的都很对,通过矫正芯棒来找正中心。

补充内容 (2015-5-15 14:13):
六楼已经贴出图纸了,先校正直线度,再校正跳动量。朋友,这是最基本的知识啊。

网友(点评):
不知大侠能否给小弟叙述一下具体步骤

网友:
打表找正。。。

网友(点评):
一看就知道是高手

网友A:
目测手机是华为,四轴为台湾的一个牌子(这个颜色的四轴比较少)。

网友(点评):
i6的壳子

网友:
找个标准圆形测一下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手机是华为,四轴为台湾的一个牌子(这个颜色的四轴比较少)。

都看出来是加工手机外壳了

网友:
为什么我没有楼上几位的感觉,这机床从哪方面看出先进了?就是普通的钻攻机

网友(2019-05-06):
这国产床子看着很牛啊 精度如何呢?

网友:
1丝以内  估计很难

网友:
尾座和四轴都是有键槽的,用键槽定位在机床底板上,前后就一致了。或者做一底板,将尾座和四轴连起来,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