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去毛刺

楼主(2015-05-14):
冲压件,产品大小为70X30mm,材料为SAPH440,冲出来后有一边有毛刺,现为人工挫刀去毛刺,效率低,效果差。
想找一种物理方法(研磨类)做成自动机。有谁知道可以用毛刷或什么东西可以达到去毛刺效果吗??
由于尺寸要求比较严格,所以旋转的方法不适用(怕变形,对尺寸有影响)。

网友:
一般都是大批量滚光石磨或者通过式砂带磨

网友(点评):
砂带机挺好,处理完表面效果好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玻璃丸喷砂,玻璃丸硬度比较低,不会造成零件少尺寸,去毛刺效果还不错!

网友:
楼上讨论的几种方法无论研磨还是喷砂,最终还是增加了复杂程度,例如处理的同时还要出来表面产生的碎屑或粉尘,如果你的毛刺和产品的粘连力不大,我们倒是有办法,可以加我,我推荐

网友:
不是广告,是收藏的一份资料

我没找到同类型的机器,所以直接给你原来的资料

网友(点评):
不想下载的人,可以直接搜索这个公司,应该可以找到这篇文章

网友:
内孔毛刺,就用台钻打出倒角;外圆毛刺就车个倒角;
国标要求未注公差,直角边缘可以有0.1-0.2倒角,跟客户沟通一下。

网友(2015-08-07):
无图,不知平板去毛刺合不合适

网友:
用研磨机最好,具体多大?Q358578622

网友(2016-02-26):
小毛刺大问题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