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钢丝直径与抗拉强度的关系

楼主(2015-05-14):
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抗拉强度和直径没有关系,但为什么同种材料,不同直径的弹簧钢丝抗拉强度不一样?
是因为制作工艺,如拉丝的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A:
资料里有说钢丝的硬度是一样的吗?

网友B:
请问这个资料的来源?

材料力学的书里提到过棒材在拉伸到极限附近时,强度会有一个小的提升。钢丝拉拔确实有存在从粗丝向细丝拉拔时,呈现抗拉强度提高的情况。一般精心多次拉拔的钢丝,强度是会相应地比同径少次的高一些。

道听途说过一个故事,有位二世祖接手老爹的厂子,擅自减少了钢丝拉拔次数,结果一用就断。他老爹果断退货处理,从此以后他再没敢这么莽撞。

p.s:结局显然是我编的。拉拔次数缺斤短两的钢丝最讨厌了,根本就不能做出让人满意的弹簧。

网友C:
同种材料的搞拉强度差别不会太大的,因为钢丝粗细不一样,在加工或热处理过程造成材料变化的比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资料的来源?

资料是GB 4357-89 碳素弹簧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里有说钢丝的硬度是一样的吗?

没有提到硬度,资料来源见5楼。

网友(点评):
看了,标准里有说明,你对内容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种材料的搞拉强度差别不会太大的,因为钢丝粗细不一样,在加工或热处理过程造成材料变化的比例不一样

感觉有点道理,因为从GB/T 4357-2009中看到了下面的话:

网友:
细的强度高一些。确实是因为拉丝造成的。细的材料流动方向与细丝方向平行的分量更多。

网友(点评):
齿轮毛坯要轴向锻打,也是使材料流动方向呈辐射方向,这样齿的抗弯强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