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摆线针轮减速机选用什么类型电机?

楼主(2015-05-15):
一般摆线针轮减速机选用什么类型电机,XLY3-29-1.1。  怎么解释Y-专用电机直联型

网友:
你这个型号好像不对吗?
一般直连的电机是加工商直接在电机前面做个键槽跟减速机联接起来,那个电机猜下来不通用的
你也可以选减速机后面做成法兰,自己回来配电机,不过麻烦
一般都是直接减速机加电机配好

网友(点评):
也有些品牌配置没有电机和减速器一起买的,只能自己配

网友:
要拿着样本对照安装尺寸,如果直接联不上就得自己做一个过渡法兰

网友:
直联型减速机结构简凑,外型更小。
如果条件允许,建议摆线针后加一个法兰再联接标准y系列电机,这样方便维护。但是外形尺寸会比直联型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