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材料,大家一起研究

楼主(2015-05-15):
感觉人们对金属材料的理解要比非金属材料的理解要多,一般能分辨几种金属材料,工厂里用的45#,Q235,装修用的铝合金,不锈钢,等等,都有一定的了解和接触。

但是对于非金属材料,比如橡胶,塑料,复合材料,概念就比较模糊,最近加工几种材料,感觉像塑料又和塑料有区别,图纸上只标composite。百度了一下,复合材料分的种类太多,不知这几种具体是什么,是通过颜色,硬度,还是什么别的性能判断。

请教,谢谢。

网友:
高手用火烧一下,通过火焰颜色,冒烟的颜色,味道等就能判断,

网友A:
ptfe 填充 石墨,碳纤维 , 铜粉  ,玻纤,聚苯酯,算是 符合材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fe 填充 石墨,碳纤维 , 铜粉  ,玻纤,聚苯酯,算是 符合材料吗

应该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