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45°的倒角标注

楼主(2015-05-15):
如图非45°的倒角标注, 这样可以吗?

网友:
C就是表示45°

网友:
长度x角度

网友A:
C1X30度或20度,看你那个角度是多少!

网友:
C就表示45度了

网友:
有标准咋不看,还要自己瞎捉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X30度或20度,看你那个角度是多少!

因为我画倒角时用的是D1XD2这个选项, 没用角度XD1, 怎么标注呢

网友(点评):
直接标1X5啊!

网友:
直接标注两个拐角点到参考边的距离,也就是标注一个D1尺寸,在标注一个D2尺寸。图纸就是让人看的,只要你标注的别人不会出现理解错误就行

网友:
非45度,必须标两个距离,或者距离和角度,而不是距离x角度,很简单,工人没必要也可能去猜距离X角度中的角度是图纸上的哪个角的角度,到时候还得把你从楼上喊下来。

网友:
GB没有这种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