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造板单层预压机的相关资料

楼主(2015-05-15):
请问各位大侠有吗

网友:
跟多层压机技术是一样的,就是简单,单层的,

前面是混胶设备,接‘铺装’,再进入‘预压’,这是一个流程,预压精度与控制都比较低,可以用蒸汽加热,用热油的话,可以简单的PID控制,

多层的成品压机,你可以搜论坛图片,是水平超过人造板两个等级的设备,压制航空材料的,十五年前的产品,精度你现在用还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