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问题

楼主(2015-05-15):
一种意大利牌子的水泵,装在机器上,横卧式安装,出现了压力不足的问题。理想情况下水从旋转喷头喷出来要洒得机器里看不清其他东西,现在就淅淅沥沥出来小水流。
问题出现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但是一直没办法解决。水泵的国内经销商去过,我们去过,我们的客户也出过解决方案,今天意大利的水泵厂家也来人了。但都无计可施。
  我就在想,一个小小的水泵(将近100斤),至于闹出这么大动静吗?
  有没有水泵方面的高人给分析分析

网友A:
水泵有没有埋在水里?
埋在水里就好了
不埋在水里,神仙也救不了。

网友:
流量和扬程足够吗?

网友B:
水泵和水箱的相对高度位置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有没有埋在水里?
埋在水里就好了
不埋在水里,神仙也救不了。

算是埋在水里吧,因为水泵安装在水箱上,水箱里水面已经高过水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泵和水箱的相对高度位置是什么情况。

工作时水面已经超过泵体啦

楼主:
一直觉得跟气有关。不知道是不是泵里面有气就有影响,或者说哪里该密封的地方没有密封好。

网友:
如果不是离心式的,就当没说。
离心式水泵,我觉得本身没有什么太复杂的结构。就是一个密封问题。
机械密封,水封,进出口法兰,等等,都是为了密封。意大利水泵厂家都来人了,呵呵,来的不是搞电的吧?
楼主自己先判断下,我们才好下手。
又想起一个事情来,液压上说的好,负载决定压力,负载没有阻力,它就会流的很小,你必须给它憋一下,比如抽到2米高在下来,或者有个什么阀门调节,或者出水口很小,它才能“喷的机器里看不见东西”

网友(点评):
“负载决定压力”“抽到2米高再下来”,这个可以试一下

网友:
你是要雾化效果吧,喷嘴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堵住了

网友:
泵是什么形式?柱塞泵还是离心泵?

楼主:
是离心泵。应该不是喷嘴的问题,因为同样的喷嘴,有好泵能很好雾化。

楼主:
其实我就是很奇怪,但是又没有机会让我拆开来鼓捣一番,哎

网友:
机封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开机前出水口应先注水,不行的话,进水口更换止回阀或止封圈研一下,再在出水口注水后开机。

网友:
这话说得 200M深井泵  要是卡在哪里 是不是大事情。。“ 一个泵引发惨案还是挺多的”。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泵反转了。

网友:
以前用过意大利的立式多级泵,客户没有引水就起动了,结果把机械密封给烧了。没办法,等厂家修来不及,自己拆了,回头车了个铁氟龙的环,就当机械密封用了,效果还行。你看看是不是机械密封坏了。

网友:
可能是水太脏了,可能是里面生锈了,堵牢了!拆开看看

网友:
出水量不足有可能是进水口有气。

网友:
如果以前用过。。可以正常使用。。那选择 我 怀疑密封问题或者进空气

网友:
不同的水泵导致压力不足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以下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压力不足:1.本身泵选型时,压力就选的小   2.水泵堵塞  3.电机装反了

网友(2015-10-31):
入口管线连接有没有问题?
泵的气蚀余量是不是低于安装高度?
驱动源转速什么的有没有问题?
无外乎就这几项,一个一个查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