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品试制,ABS注塑模可不可以采用铝材制造

楼主(2015-05-15):
新产品试制,ABS注塑模可不可以采用铝材制造,产品批量小,还没有定型,能够满足小批量就行

网友A:
批量小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大侠,你这书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小是可以的。

多大批量可以 ,模具成本上能降多大一块?用什么铝材?

网友(点评):
实际上用铝材的成本少不了多少!加工容易而已,而且材料可以回收。仅此!如其用铝材不如在其它方面做一点考虑应该更好一点。

网友(点评):
为大侠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批量可以 ,模具成本上能降多大一块?用什么铝材?

懂的不多,不敢胡言乱语,实践出真知。

网友:
铝材有这个强度吗?能合模多少次?

网友:
不考虑模具寿命,模具使用材料取决你的注射压力、合模压力、温度,能满足这三项要求就可以用。

网友B:
注射模具使用什么样的钢材一定要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决定。即使是小批量的产品也仍然要看产品的大小,投影面积,注射压力是否能够保证不会使得模具变形。。。。等!一般在满足这些前提条件下,也有使用铝材做实验模具的。某些模具的零件及镶嵌件也有使用铝材的情况。市面上目前也有这样一些高强度的铝材供应。通常要做阳极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射模具使用什么样的钢材一定要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决定。即使是小批量的产品也仍然要看产品的大小,投影面 ...

你好 大侠,如果用铝材的话,成本能降低多少

补充内容 (2015-5-17 07:32):
这位大侠,我的 QQ798827005,请赐教

网友(点评):
做模具所使用的铝材也比较贵的。成本少不了多少。唯一的就是铝材可以回收使用。所以,如果你的模具批量小,也有其他的方法,不一定要去使用铝材做模具。

网友:
前段时间看网上有用耐高温塑料3D打印出来的模具,专门应对小批量塑胶件生产的,

网友:
用钢材吧 铝材省不了多少钱 。理论上有用铝的实际上很少很少

网友:
用普通钢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