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设备滚刷升降微调机构

楼主(2015-05-15):
液晶面板清洗工艺滚刷清洗

剖视,利用偏心结构滚刷上下调动8mm

剖视,利用偏心结构滚刷上下调动8mm

楼主:
滚刷驱动电机侧

网友:
我看到的清洗机支撑都是整板。你这是清洗啥的?

网友:
还有同行 哈哈 楼主公司怎么样啊  能生产前段 后端设备吗?偏光贴,清洗机  也算有难度的设备 。。 哈哈楼主加油

网友:
我也装配过 清洗机 你用的这算是凸轮吧...
导轨装的不平行,轴会不会扭曲变性,受力点不在导轨中心,联轴器是刚性或者挠性 一条轴上俩凸轮对安装相对位置要求很高  这些都会 引入 误差....
等离子玻璃在1.5mm到1.8mm  液晶玻璃 有0.3mm0.7mm的 盖板玻璃不知道 毛刷压入量,调整量真的不大可能你的失真量已经超出你的设计精度...调整量大的时候是 维修方便 时候毛刷大距离抬升...
说说别的方面,我安装和后续验收调机的感受是 安装过程 没有 水平零点 好多组毛刷 位置 相对不是一个平面,轴端要是在35度热清洗液情况下容易往外跑水气 让 铝板(我们家是6063)腐蚀的很难看 这些不是说你说是多少就是多少间隙 需要进行 标定 标定很难做...
我只能从装机器,和跟着机器装配要库户验收时候遇到的事反馈这些问题 怎么设计我不太懂....
这事滚刷 不知道 你有没有 盘刷 盘刷的 刷毛平面和传输平面也不能有角度 安装时候也很难做...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

楼主:
呵呵6楼实践经验很多啊有零位块定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6楼实践经验很多啊有零位块定位的

好设计.....方便干活

网友(2016-08-30):
上下靠什么运动

网友(2023-08-09):
有模型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