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平车目前面临哪些问题?

楼主(2015-05-15):
为了开发新的电动平车产品要向电动平车使用者了解一下电动平车目前面临哪些问题,即使用者还希望电动平车有哪些性能可以使其使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A:
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东西有啥问题啊?不懂你说什么,

可以滑线,走轨供电,还可以电池,现在1分钟就可以非接触充电完成,还可以飞轮液压蓄能器,

控制可以双路激光,停车精度5毫米,

网友(点评):
998懂的可真多

网友(点评):
8爷是做钢厂的,钢铁厂基本都是自动化

网友:
带升降? 带AGV嘛? 这种车维修真是问题 取电瓶也是问题

网友:
百分百是新乡的吧?我们用过这家的电动平车,不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东西有啥问题啊?不懂你说什么,

可以滑线,走轨供电,还可以电池,现在1分钟就可以非 ...

我的意思是说这些电动平车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
举个例子吧:之前电动平车一般都是带线手控柄控制电动平车行走的,后来新乡百分百设计了一种全触屏控制器,使使用更方便。
这就是一种提升
我就是想了解还有哪些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