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臂梁是用疲劳强度来校核吗

楼主(2015-05-15):
请问悬臂梁是用疲劳强度来校核还是用许用弯曲强度来校核?还是用曲服强度/安全系数?谢谢* \- S1 X4 z1 }: Y

网友:
大哥,悬臂梁得做CFD的好吧

网友(点评):
流体力学分析?

网友(点评):
空气动力学,悬臂梁在空气中的动力特性,竟而得出楼下的振动响应及噪音

网友:
不同意楼上观点,悬臂梁分明得做NVH才行。

网友:
这不是选择题吗,先许用弯曲强度来校核再用疲劳强度来校核都要校核

楼主:
大家理解错了,我只是想简单的问下,计算应力<疲劳强度,还是  计算应力<许用弯曲强度      还是    计算应力<(曲服极限/安全系数)

网友:
你们在说啥

网友:
看工况,一般是屈服强度加安全系数,不过你要是周期性受冲击力就得用疲劳强度校核,不过遇到的好多状况都是疲劳刚度,用的时间长了梁会变形

网友(点评):
为什么传动轴是用许用弯曲强度来算?(应力要求小于许用弯曲强度)

网友(点评):
实际经验,因为你这个是悬臂梁,会有挠度,时间长了梁会变形,特别是如果受到单一方向的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