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线切割加工的大侠,恳请帮个忙指导下

楼主(2015-05-15):
  厂里会线切割的工人有意外入院了。那台床子上的活还比较着急。领导叫我试着弄弄。抱着本说明书,在加上队这玩意多少了解些 的心思还是鼓捣了。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大侠们

   外圆直径260,要圆周割出120个宽2.2的槽。槽深26.我绘图尺寸是   外圆264  ,本意是让钼丝割出槽后再向Y轴走两毫米,不要伤到外圆。但是现在割出的槽是28深度 ... ..    切割起始点  XY坐标     0,135  。切入点坐标  1.1,132

 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
在这里可能得不到解答,建议移步百度的线切割贴吧

网友:
你有画好的CAD图形吗?是要3B程序还是G01格式的程序,dingqi2006@qq.com

网友:
****************************************
CAXAWEDM -Version 2.0 , Name : XQG.3B
Conner R=   0.00000    , Offset F=    0.10000 ,Length=    7512.520 mm
****************************************
Start Point  = 2142.77566 , 1232.39850   ;        X   ,
N   1: B    100 B      0 B    100 GX   L3 ;  2142.676 ,   1232.398
N   2: B      0 B  30901 B  30901 GY   L4 ;  2142.676 ,   1201.497
N   3: B   2000 B      0 B   2000 GX   L3 ;  2140.676 ,   1201.497
N   4: B      0 B  27773 B  27773 GY   L2 ;  2140.676 ,   1229.270
N   5: B    100 B      0 B    101 GX  NR1 ;  2140.575 ,   1229.370
N   6: B   1108 B 132095 B   4706 GX  NR2 ;  2135.869 ,   1229.247
N   7: B      4 B    100 B    105 GY  NR2 ;  2135.773 ,   1229.142
N   8: B   1454 B  27735 B  27735 GY   L4 ;  2137.227 ,   1201.407
N   9: B   1998 B    105 B   1998 GX   L3 ;  2135.229 ,   1201.302
N  10: B   1453 B  27735 B  27735 GY   L2 ;  2133.776 ,   1229.037
N  11: B    100 B      5 B    106 GX  NR1 ;  2133.670 ,   1229.132
N  12: B   8019 B 131856 B   4694 GX  NR2 ;  2128.976 ,   1228.763
N  13: B     10 B    100 B    110 GY  NR2 ;  2128.886 ,   1228.653
N  14: B   2904 B  27621 B  27621 GY   L4 ;  2131.790 ,   1201.032
N  15: B   1989 B    209 B   1989 GX   L3 ;  2129.801 ,   1200.823
N  16: B   2903 B  27621 B  27621 GY   L2 ;  2126.898 ,   1228.444
N  17: B     99 B     10 B    110 GX  NR1 ;  2126.788 ,   1228.532
N  18: B  14909 B 131256 B   4668 GX  NR2 ;  2122.120 ,   1227.918
N  19: B     15 B     99 B    115 GY  NR2 ;  2122.036 ,   1227.803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帮助!

网友:
槽底是直线,如果需要修改成圆弧CAD图形要重新绘制下。

网友:
26割成28,如果槽宽也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补偿设置错了,

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就是图画错了。

网友:
检查一下的图的尺寸,检查机床参数,不过我觉得相差那么多肯定是你的图有问题

网友:
仔细看了你写的之后,我觉得你的问题的原因在你画的图上,线切割的工件图都是图纸是多少就画多少,其他的都可以调丝的补尝可以实现的,你现在画的图外径已经比所要的尺寸大了4mm,单边就是2mm,你量的时候26mm就成28mm了。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回复。问题出在钼丝没有在其实加工点。

网友:
我感觉是开始钼丝的位置有问题。确认下丝的位置离外圆边有5MM吗?图应该是对的。你的加工思路也是对的。就是放2MM有点多了,可以再小点。

网友(点评):
解决了。确实是钼丝没有在其实加工点。感谢大侠回复

网友:
看你的切入点是否已经开始割工件了。

网友:
图纸有问题!标准尺寸是260,你偏要给264不错才怪!按图纸标准尺寸是行了

网友:
能否给我发个线切割软件,邮箱:liqiangsghnr@126.com

网友(点评):
我也没有软件。直接操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