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式无杆气缸的疑问

楼主(2015-05-16):
最近翻气缸的产品目录时,出于需要可能要选择机械式的无杆气缸。
型录上机械式的无杆缸大体分为标准型、平面型以及附导轨型。
本人遇到的疑问是:
1.平面型的机械式无杆缸 连接块上面只有四个螺纹孔,一般气缸都应该浮动使用,应该不能与执行部件直接相连吧?
2.附导轨的机械式无杆缸的有种固定方式只在两边加上钣金的支撑座,即使在允许扭矩范围内使用的话,如果上方载荷比较重,支座和缸体会不会发生变形?

网友A:
1.     无杆气缸不需使用浮动接头,可直接与机件连接;若推力够但扭力不足,则机件上可加装线性滑轨辅助,而无杆气缸只执行推力运动.
2.     无杆气缸两边加上钣金的支撑座固定,若为该气缸附属品,则其支撑力会大于无杆气缸之扭力;若为自行加工品,则一般安装时缸体底面会与板金件底面同一平面,而非悬空方式,此目的为使固定面维持一定平度,其先决条件为钣金件与无杆气的安装面(缸厚度或其设计方式)可耐得住气缸推力的冲击.

网友(点评):
大侠出现了,哈哈,学习

网友(点评):
自带属性

网友(点评):
版主一针见血!

网友:
涨知识了,车间里这个东西,研究了半天没搞明白。

网友:
如果安装时无法保证活塞运动方向与载荷方向一致,就会产生附加扭矩。

我们在使用时发现,无杆气缸对扭矩比较敏感,受到扭矩作用时,容易损坏漏气,就如同气缸活塞杆受到径向力一样。

我们采用Festo的气缸,设备调试时就产生了漏气。

如果无杆气缸不能带导轨,那么负载需要使用滑轨导向,比如滑台。

无杆缸运动方向需要与滑台导轨方向一致,安装时要消除偏摆、俯仰偏差。可以在连接的地方采用大间隙连接结构,比如常见的T形接头,安装的偏差由间隙自行补偿。

间隙会产生振动和噪声,要减小间隙,可以采用U型槽+凸轮随动器。

如果有条件,建议直接使用带导轨的无杠气缸。

网友(点评):
嗯,分析的很对 上次我们选用了磁耦式的无杆缸,因为浮动间隙做的不够,经常漏气损坏。所以这次才打算试试机械式的无杆缸

网友(点评):
嗯,分析的很对 上次我们选用了磁耦式的无杆缸,因为浮动间隙做的不够,经常漏气损坏。所以这次才打算试试机械式的无杆缸

网友B:
不明白移动原理。

网友(点评):
机械式无杆缸里面有活塞,与活塞相连的部分是移动块,移动块与缸体间有密封装置

网友:
原理应该是有磁铁,缸内活塞有,外面滑台也有。

网友(点评):
没有磁铁,拆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带磁铁的是磁耦式的无杆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无杆气缸不需使用浮动接头,可直接与机件连接;若推力够但扭力不足,则机件上可加装线性滑轨辅助,而无杆 ...

首先感谢winter大侠的耐心解答。
钣金支座确实是可选的附加件,在气缸缸径为20时,钣金厚度才1.6mm,个人认为强度可能不够
另外,通过3D测量,钣金底部确实比气缸底部高出0.5mm,即安装后,无杆气缸处于悬空状态,且感应器默认是装在底面的。
若要提高强度,或许要自己另外做加工件了。
在附导轨型的机械无杆缸中,却是带浮动结构的。在标准型、平面型中也均有可选的浮动连接块。个人不解的是,若不做成浮动结构,气缸会不会因为承受扭矩而过早损坏?

网友C:
请问楼主图中的无杆气缸是什么品牌,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到,感谢!

网友(点评):
机械式无杆缸有不少品牌,例如SMC、CHELIC、HITOP、FESTO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移动原理。

就是。。密封装置想不出来 。。没有看过实物。。呵呵。。浙江台州小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winter大侠的耐心解答。
钣金支座确实是可选的附加件,在气缸缸径为20时,钣金厚度才1.6mm,个人 ...

无杆气缸,阁下两头固定的方式一定要想好,装配过60台自动设备,两头3mm钣金固定,调机装的很顺,竖着控制三个位置。工况大概就是每天有5000次的样子,很快气缸就漏气了,三个位置开始不准。气缸是长拓的

网友(点评):
请问使用的无杆气缸是机械式的还是磁耦式的,有无附加滑块?

网友(点评):
两头有有固定的螺纹,中间一个四方滑块,应该是磁偶的吧,我也不是很懂名字

网友:
用过SMC的,记住无论是无杆缸还是普通气缸,不要让其受到或降低其动作轨迹之外的力,这样就可使气缸正常工作。不同的气缸只是对于不同方向的力敏感性不同!我选用SMC的无杆缸时就发现其实驱动力是够大的,只是偏载扭矩不可以,这是使用普通的无杆缸结合IGUS的面润滑导轨,既节省空间又可以缩短货期,有时还能降低成本!
气缸只是你需要完成你需要的动作(沿气缸伸缩方向),多余的受力使用其他结构完成。

网友:
实际上就是把活塞和外面的滑块直接连一起了,活塞和滑块的运动是一致的。成功关键在于密封

网友:
如果气缸会受倾覆力矩,个人习惯配合导轨滑块使用。设计时,一般比较少出现因为用了导轨而空间不够的情况。

网友D(2015-08-02):
活塞和滑块应该是强磁耦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活塞和滑块应该是强磁耦合吧

这是机械式的无杆缸,机械连接,非磁耦

网友:
有点小难度

网友:
长见识了哈

网友:
无杆汽缸   一般在跑完行程的时候速度很快  两段有必要加缓冲器

网友(2015-09-17):
没在实战中用过

网友:
无杆气缸也只是气缸。气缸只给推动力,不能线性精度。无杆气缸加了导轨,就如同普通的滑台气缸一样,只是结合了线性辅助的装置。气缸是不能有垂直于活塞运动的方向上的力的,不然容易损坏!所以气缸和别的机构的链接都是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winter大侠的耐心解答。
钣金支座确实是可选的附加件,在气缸缸径为20时,钣金厚度才1.6mm,个人 ...

肯定会损坏。最简单的说法,密封件本来是周边均匀受力摩擦,你给了侧向力,单边受力摩擦,就会坏的很快!

网友(2017-08-24):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winter大侠的耐心解答。
钣金支座确实是可选的附加件,在气缸缸径为20时,钣金厚度才1.6mm,个 ...

不知道LZ还有没来论坛
无杆气缸也是需要加浮动连接的
具体可参考以下链接:
http://www.pikacn.com/news/201611/5327.html

网友:
真的涨姿势啊

网友(2019-05-07):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图中的无杆气缸是什么品牌,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到,感谢!

现在国内的也不比国外的质量差,我也是做机械式无杆气缸的,可提供免费样品给客户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