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凸轮和凸轮随动器如何配合?

楼主(2015-05-16):
我用迈迪工具画了一个圆柱凸轮,凸轮槽是由几段曲面组成的,问题是,我现在想给凸轮槽和凸轮随动器添加一个配合,为了实现当凸轮旋转的时候,上面的杆能直线往复运动,我添加了相切命令也不行,因为曲面是由好几段组成的,我该怎么办呢?着急中...
SW2012版本,如下图

网友:
不是有凸轮配合么,我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A:
用"放样“命令在槽中心作它的中心面,然后再滚子轴上建立一个点,用点面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放样“命令在槽中心作它的中心面,然后再滚子轴上建立一个点,用点面配合。

不会弄啊,是插入基准面吗?怎么能做出槽的中心面呢?只会放样横截面不相等物体,不会放样中心面啊,请求指导啊!谢谢了!我的qq是23435050,能加你的QQ吗?谢谢

网友A:
凸轮槽边上有四条线,两条内角线,两条外角线,用样条曲线拟合一条内线,再拟合同侧的一条外线,然后两条线放样生成曲面,再把曲面移动到凸轮槽中心,OK!

网友(点评):
大侠高,学习了

网友B:
可以用路径配合命令,以圆柱凸轮外径边缘线做路径,滚子上面扑捉一点做路径点。

网友(点评):
平面的这样做可以,空间的容易出错。

网友(点评):
也是一个方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槽边上有四条线,两条内角线,两条外角线,用样条曲线拟合一条内线,再拟合同侧的一条外线,然后两条线 ...

凸轮槽只有两个面两条边线,两端的不要去管他,是为了减轻重量的,我还是搞不明白怎么可以把凸轮槽的中心面找到,你说的用样条曲线拟合,我搞不懂啊?谢谢你

网友:
好像是线性配合,

网友:
软件里边不是有   凸轮配合么

网友C:
不知Lz能不能生成理论曲线?有了它就好办了

网友D:
要不你发我一份,我试试看;我那个是单一面,直接是面面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Lz能不能生成理论曲线?有了它就好办了

不会生成理论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你发我一份,我试试看;我那个是单一面,直接是面面重合

你的QQ是多少,交流一下吧?我的是2343505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QQ是多少,交流一下吧?我的是23435050

已加

网友:
http://fans.solidworks.com.cn/forum-11-2.html

网友(2015-06-19):
有没有搞懂啊,我也是这样的问题,怎么配合啊?????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这个图

网友(点评):
目前还没有搞懂,我的QQ是23435050,欢迎交流!

网友(点评):
请教,为何用锥的?用圆柱或者平面凸轮不行么?谢谢

网友(2015-10-11):
LZ搞的怎样了

网友(2019-07-28):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路径配合命令,以圆柱凸轮外径边缘线做路径,滚子上面扑捉一点做路径点。

请教大侠,3D软件,用路径配合仿真,仅仅是原理验证。实际加工和组装还是要相切配合吧。如何做到lz这种多曲面的相切配合呢,谢谢指点!

网友(2020-01-03):
用点面配合,面用曲面里面的偏置面命令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