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轨道火车结构是何原理?

楼主(2015-05-16):
谁知道儿童轨道火车结构原理?可以简图描述吗,谢谢

网友A:
不知道,猜测,要是让我设计的话。
轨道布置动力线,用电刷与之接触。每个小车上有电机,有一个动力轮。或者只有一个小车有动力,其他靠其牵引。转向很容易啦~
跟轨道葫芦不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猜测,要是让我设计的话。
轨道布置动力线,用电刷与之接触。每个小车上有电机,有一个动力轮。或 ...

这个只有火车头有动力,来牵引其他小车的。轨道内圈小,外圈大,轮子转向是怎样设计的呢?

网友(点评):
差速器?没这么高级吧,那就是单边驱动。

网友B:
四个轮子做支撑,四个轮子做导向。

网友:
趴下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轮子做支撑,四个轮子做导向。

四个轮子都带活动转向吗? 那火车头的动力传动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