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D-61 淬火后能不能氮化?

楼主(2015-05-16):
如题,做这两个工艺能否获得比较高的耐磨性?必要性如何?不了解这方面工艺,请各位师傅赐教,谢谢。

网友:
没听说过这样搞的,都是提高硬度的,重复了

网友:
没听说过哦

网友A:
氮化后整体淬火加低温回火,这是复合热处理的一种。淬火后可以氮化的,只是画蛇添足了。

网友(2015-06-24):
日企用的?

网友:
氮化淬火
淬火氮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氮化后整体淬火加低温回火,这是复合热处理的一种。淬火后可以氮化的,只是画蛇添足了。

氮化后工件是不是能防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氮化后工件是不是能防锈

嗯,相对于不做氮化,
防锈是好很多,这个你可以参考QPQ工艺

网友:
这不是画蛇添足,我们就是做模具的。日企配套。都是61  热处理,然后氮化     比不氮化的耐 用。有实际数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