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5-05-16):
2接火线   接近开关分别接在2跟1  3引线到负载

7接零线 7引线到8  6 引线到负载

这样接时间继电器设置好一定的时间,当接近开关感应到信号时负载马上通电,但会延迟时间继电器上的时间断电对吗?

网友A:
不明白,27不是线圈吗? 24 0.5S,32 30S,是什么意思?
延时继电器,线圈是瞬间吸合,触电动作,但是线圈失电后,触电延时动作,是这样吧
所以,你得分成两个回路介绍。一个回路是线圈,一个回路是触点。看的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27不是线圈吗? 24 0.5S,32 30S,是什么意思?
延时继电器,线圈是瞬间吸合,触电动作,但是线圈 ...

24 0.5s,32 30s是下面有个地方设置继电器调一圈的时间,这个你不用管他,你只要跟我说我那样接线对吗,还是要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 0.5s,32 30s是下面有个地方设置继电器调一圈的时间,这个你不用管他,你只要跟我说我那样接线对吗,还 ...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
线圈回路:火线--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另一点-2   7-零线
控制回路:  火线-1  3-负载-零线

当接近开关接通时,27之间的线圈获得电压,吸合,致使13触点接通,负载得电。
接近开关断开后,线圈失电,由于延时原因,  过一段时间之后13才断开。一般是气体阻尼延时。

网友B:
2和7是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注意,线圈是AC220的。得电动作。
1,3是常开触点,1,4是常闭
8,6和8,5是另一组。
图不画得很清楚吗?
拨码是设定时间量程的,时间调整在正面调,有指针。

网友:
电子式的线圈得电延时居多。
2和7是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注意,线圈是AC220的。得电
1,3是常开触点,线圈得电延时接通,线圈失电瞬时断开1,4是常闭,线圈得电延时断开,线圈失电瞬时接通。
8,6和8,5是另一组。

你说的不对!

网友C:
5楼说的很对,常开是接通延时,常闭是断开延时,可以形成互锁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和7是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注意,线圈是AC220的。得电动作。
1,3是常开触点,1,4是常闭
8,6和8,5是另一 ...

这两种时间继电器一样吗?接线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和7是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注意,线圈是AC220的。得电动作。
1,3是常开触点,1,4是常闭
8,6和8,5是另一 ...

这两种一样吗,接线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
线圈回路:火线--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另一点-2   7-零线
控制回路:  火线-1  3-负 ...

这两种时间继电器一样吗,接线一样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
线圈回路:火线--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另一点-2   7-零线
控制回路:  火线-1  3-负 ...

这两种时间继电器一样吗?接线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
线圈回路:火线--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另一点-2   7-零线
控制回路:  火线-1  3-负 ...

就是说火线跟接近开关一相接,接近开关另一点接2,7接零线,负载接1-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
线圈回路:火线--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另一点-2   7-零线
控制回路:  火线-1  3-负 ...

这个继电器的接线法是电源接2-7,1-2相接,接近开关接7-8,负载接3-5!这种时间继电器的接线法也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子式的基本都是线圈得电延时。
2和7是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注意,线圈是AC220的。得电
 1,3是常开触点, ...

那右侧24 0.5S,32 30S,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右侧24 0.5S,32 30S,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 拨盘 来实现 不同的延时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种时间继电器一样吗,接线一样吗?[

不一样,左边接点是 瞬动,和普通继电器一样 右边接点有延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27不是线圈吗? 24 0.5S,32 30S,是什么意思?
延时继电器,线圈是瞬间吸合,触电动作,但是线圈 ...

那应该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说的很对,常开是接通延时,常闭是断开延时,可以形成互锁回路

那应该怎么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接

你想要利用继电器实现什么样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利用继电器实现什么样的动作

我想利用时间继电器来让电磁阀延时断电,就是当接近开关感应到信号时电磁阀通电,时间继电器让电磁阀延时断电?这样要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利用时间继电器来让电磁阀延时断电,就是当接近开关感应到信号时电磁阀通电,时间继电器让电磁阀延时 ...

特别注意,你的接近开关也必须是AC220的,驱动能力必须在500毫安及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别注意,你的接近开关也必须是AC220的,驱动能力必须在500毫安及以上。

接近开关是220的,问题是这种能接延时断电吗?我怎么怎么接都是延时通电的,还有AH3-3这种继电器怎么接延时断电

网友(点评):
我的图已经考虑到你两个不同继电器的接法了。

网友(点评):
我纳闷的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讨论那么久,你拿个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还有,你那时间继电器上面的接线图画法不符合国家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利用时间继电器来让电磁阀延时断电,就是当接近开关感应到信号时电磁阀通电,时间继电器让电磁阀延时 ...

利用时间继电器供电输入一端(7)跟上面的常闭回路(8-5)串一块,5接电源正,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的通断来控制(7)电源负的通断,然后利用时间继电器另一常闭回路就可延时电磁阀了

网友(点评):
安全考虑,5接电源负,7电源正更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利用时间继电器来让电磁阀延时断电,就是当接近开关感应到信号时电磁阀通电,时间继电器让电磁阀延时 ...

电源不是要接在2-7上吗?怎么5还接电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近开关是220的,问题是这种能接延时断电吗?我怎么怎么接都是延时通电的,还有AH3-3这种继电器怎么接延 ...

但你的图我看不懂啊,能图简单点吗?还是直接说要怎么接,分别接在几号脚

网友(点评):
看不懂就让懂的人去弄,不懂,电死了怎么办?脚号图上都标着呢,就是怕你看不懂,结果你连脚号都忽略了。

网友(点评):
8标错了,应该在时间继电器触点的两端。抱歉。

网友(2023-09-15):
如何判断时间继电器是得电动作还是延时动作

网友:
首先要看你需要的动作顺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种时间继电器一样吗,接线一样吗?[

你这个带一对瞬动触电和一对延时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