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两种固定为何有这么大的区别

楼主(2015-05-16):
http://www.cmiw.cn/data/attachme ...
http://www.cmiw.cn/data/attachme ...

两种固定怎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图1是固定几何体,图2是轴承支撑
应该怎么约束是合理的,我这轴两端安装轴承,在没外力的情况下,分析自重产生的变形量

楼主:
不会上图

网友:
最合理的仿真是与你实际应用情况最接近的
如果是轴承约束,那么最好用轴承,因为固定单元的形式,默认约束边界是没有变化的,与实际差别比较大。

网友:
你这俩不是一个零件吧,怎么比?把模型数据(CAD)抓个图上来,咱给你分析试一下

网友:
你只是分析转筒的强度吧,直接在卷筒中间部位加载力就行了,两端固定

网友:
使用轴承约束应该有很多参数设置,比如刚度。从图形结果看,使用固定约束比较符合实际吧

网友:
好好再学习学习理论力学吧,有限元要想有个准确的结果,必须边界条件给得正确!

网友:
其实这两个都不准确,应该是轴两边的约束方式应该是简支梁方式

网友:
个人意见:
1,单纯考虑轴本身的变形,使用轴承支撑合理,轴承本身是允许轴两端有转角的,而固定就限制了转动。
2,考虑综合变形,轴承刚度本身引起的轴位移,那就将轴承刚度引起的位移与1的结果叠加。
3,轴承有预紧力,不能单纯使用上面的方法。
估计楼主就简单分析一下,那就直接按1,然后跟手算比较。

网友:
一端固定、一端简支。即一端约束XYZ三个自由度,一端约束两个自由度。

网友:
如果是单列轴承,就把它当成铰支

网友:
楼上所有分析全是建立不看帮助文件的基础上,你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理解如何如何,这是软件的功能,自然要看帮助文件,看看软件中的轴承夹具是实现什么功能的。你想当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既然楼主的例子是solidworks simulation,则这里的轴承夹具也是solidworks simulation中的定义。

另外简支梁的约束也不是什么固定约束,你了解什么叫简支梁,什么叫固支梁吗,固定的约束条件都约束什么呢。

图中的后处理位移结果与简支梁的挠度公式结果一致,可以认定图中的轴的约束条件符合简支梁的定义,图中的约束条件才是简支梁在solidworks simulation的约束表现。

楼主:
@寂静天花板 谢谢   我这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分析,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