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的直径与未注圆度的关系

楼主(2015-05-16):
公司有一环形零件, 内径60.6 H7(+0.03)  出货前利用三坐标全检测量结果是OK的.  便被投诉少了0.05MM, 大的多了0.04MM.  客户用的是内径千分尺测量的.

测量中, 我们有发现圆度超0.03的,  但因为零件加工方法与成本的问题, 图上又没有要求圆度/圆柱度的.  就出货.

请问, 圆度定义成多少合适?  图纸是没有要求的哦.  太高要求的话, 成本是否合适?

楼主:
测量这种生产易变形的孔,  用三坐标可能不太合适吧,  可能两点式测量更准确一点.

网友:
圆度一般跟机床的自身精度和加工变形关系比较大,如果尺寸公差0.03,那么圆度怎么也得有0.01,不然尺寸测不准报废率会很高,
不过圆度除了一些高要求回转类零件外,都是不标注的多

网友:
内径60.6 H7(+0.03)

这还没有圆度的要求???

未注的话圆度就是公差就是+0.03

想想你们的:少了0.05MM, 大的多了0.04MM.。都椭成什么圆去了。这已经不在内径60.6 H7(+0.03) 的公差内了。

网友(点评):
是这样?蒙圈了

网友(点评):
只是大概的说说,楼下有正解。

网友:
就算不要求椭圆,你们也做的超差了,检测方法也不对

网友:
圆度最起码在公差范围内的<+0.03,加圆度要求是要求更圆,这个是在尺寸公差的基础上再加上形状公差。试想想,圆度都0.04了,公差还有意义么?反过来就不一样了。

网友A:
形状公差<位置公差<尺寸公差
这是基本原则,一般形位公差要小于尺寸公差的一半,要看具体情况
三丝的公差为啥不用内径表量,三坐标控制,检测频次能够吗?
还有就是最好和客户采用一样的测量方式,以免不一致。三坐标是软件拟合的值和内径千分尺两点测量都不是一回事。
如有可能最好和客户对标,这样最好。

复制

网友B:
俺觉得用三坐标测直径是个挺奇葩的创意。

网友:
严重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觉得用三坐标测直径是个挺奇葩的创意。

没有合适的内径千分尺,  手中没有其他测量方法了,  其他方法不够精准啊,   当时没有太细想圆度了,   只想到配合的对象可能也不够圆的话, 就能装配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合适的内径千分尺,  手中没有其他测量方法了,  其他方法不够精准啊,   当时没有太细想圆度了,   只想 ...

这个问题关键不在于圆度,而是直接违背了测量的基本原则。对于直径,从原理上讲应该用两点法测量,要保证零件的局部实际尺寸处处都在给定的公差范围内才算合格。用三坐标的话,没法保证测到最大局部尺寸和最小局部尺寸。最后检了跟没检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关键不在于圆度,而是直接违背了测量的基本原则。对于直径,从原理上讲应该用两点法测量,要保证 ...

三坐标测量直径的方法, 大家都在用啊,   只是在测量易变形件的产品时要注意了.

楼主(2015-07-29):
引用 网友A:
形状公差

?????? 这是哪一个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 这是哪一个标准??????

摘自《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