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3插入内六角螺钉

楼主(2015-05-16):
大家有试过用solidworks2013版本插入内六角螺钉吗?
怎么没有内六角螺钉呢

楼主:

大家有试过用solidworks2013版本插入内六角螺钉吗?
怎么没有内六角螺钉呢

网友:
screw 里有个凹头螺钉   里面有内六角螺钉GB70.1-2000,自己找下

网友A:
如楼上所说,你竟然连英文都看不懂,又或者看不懂英文挨个查看下连五分钟都不愿意花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楼上所说,你竟然连英文都看不懂,又或者看不懂英文挨个查看下连五分钟都不愿意花费吗

somebody have said that it is in the list of  bolts and studs.OK?

网友(2016-03-17):
我也找了半天才找到。

网友:
solidworks中装一个迈迪插件,迈迪工具集里有各种螺栓,轴承等可直接调用

网友(2017-11-12):
我也找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