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做一个项目,求助伺服选型

楼主(2015-05-16):
各位大神,鄙人第一次对伺服选型,不太懂,望各位多多指教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想用伺服来控制一个物体做固定角度旋转。空心滚筒重量M=100KG, 直径D=400MM,要求 1秒旋转1/8转,精度的话0.01度/Pulse(精度方面可以更改)。
工作流程:
启动伺服电机旋转1/8转后停顿几秒后又旋转1/8转,停顿  这样循环 。

机械方面:滚筒用联轴器与电机直接相连,卧式安装,两端用带座轴承固定

现在是这样的:扭矩计算T=F/R=100*9.8*u/0.4/2=196*0.1=19.6N.M    扭矩这样计算是否可行?(u为滚动轴承摩擦系数选0.1)
准备配个减速比为10的减速机,算好电机扭矩 再放大2倍去选伺服电机,这样是否可行?
(PLC准备选用100KHZ的脉冲输出)

还有自己看网上的案列后算出
滚筒转动惯量:Jw=100*400……2*10……-6/8=2kg.m……2

之后就不会了
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
定下

网友(点评):
中国气动济南华能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点评):
你不早就不在华能了吗?再说,现在还有华能吗?

网友:
建议你画一个机构原理图

网友A:
公式错了,T=F*R.
另外要注意加减速
J=M*R^2

网友B:
重量100公斤精度又这个高,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C:
还是伺服加凸轮分割器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伺服加凸轮分割器好点吧

这位大神,请多多指教啊,这个不是特别懂,精度可以为0.1°/pulse

网友A:
建议用松下MDME104G1伺服电机,配精密减速机70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100公斤精度又这个高,坐等高手解答!

这位大神,其实精度可以改为0.1°/pulse,台达的伺服编码器精度可以多达1280000p/rev!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松下MDME104G1伺服电机,配精密减速机70减速比

(⊙o⊙)哦,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错了,T=F*R.
另外要注意加减速
J=M*R^2

大神,可以再详细?我看案例是T=m*g*u.   u为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我不是大神,也是把你的东西当作练习来做。T=F*R (F=m*g*u)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可以再详细?我看案例是T=m*g*u.   u为摩擦系数

嗯,没错,就是这个公式

网友:
个人观点:没必要用伺服。用伺服的话你必须的加个减速机,这个成本相当高!建议考虑凸轮分割器+减速马达(带刹车),这样会稳定很多,而且便宜!如果你必须要用伺服的话一定要算惯量比,具体这个比值是多少,各厂家都有参考值及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松下MDME104G1伺服电机,配精密减速机70减速比

大侠能说怎么计算的过程吗

网友(点评):
(运行转矩+加速转矩)*安全系数《电机最大转矩 运行转矩《电机额定转矩*安全系数 电机转速要接近额定转速 惯量比接近1

网友(点评):
仅当作练习来做,实际像诸位说的,分割器更好,分割器精度为30S,而减速机为3分,(我们老大会更倾向于用DD马达,他说分割器重复利用的可能性不高,DD马达可以拆了以后再用)

网友(点评):
我是菜鸟,别被误导

网友D:
你好,有一个重要的速度参数没有看到!
      不管怎样还是给你一些参考,首先,固定角度运转,而且往后也不需要改变,应该来讲用分割器是最合理的方案,
这个重量用伺服+减速箱应该是成本最高的方案;也可以考虑用步进+减速箱,因为同级别步进的保持稳定性比伺服要强,还有一招是普通马达+减速箱+刹车+编码器,
      以上请参考,先确定方案后,再细化。
       谈到这里,突然想到上次一个相关的选型问题,在这里说说我的意见,有时不要太纠结于计算选择1.5KW 还是2KW还是3KW,在安装空间允许的情况下,不是特别不协调,根据经验选大一号,就批量小的非标设备来说,成本也增加不了多少,有的工程师因为这个纠结两天,那么可能他的工资可以把这个马达的功率加大2个挡了,如果是标准机,要设计精准合理,耗电少,参与市场竞争,那么一定有量,量大的东西,会有很多人愿意跟你帮忙的,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的专家帮你算得清清楚楚,专业,而且没风险,实在不行,可以让他带样品来做实验,以上个人观点,学术是严谨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有一个重要的速度参数没有看到!
      不管怎样还是给你一些参考,首先,固定角度运转,而且往后也 ...

多谢前辈指教。速度可以说是一秒1/8转,相当于轴端输出7转每分钟。如果配个减速比为10的话,电机转数为每分70转。因为我相对熟悉是伺服,步进没用过,所以首先考虑是伺服。而分割器我看网上说也要加电机,分割器也不便宜啊。其实我比较担心那么重,时间短旋转的时候怕惯性大会完成不精确,造成转过头。不管什么方案,还有就是算摩擦力矩时T=F*r=mg*u*r摩擦系数u不太清楚选,因为轴两端是带座轴承固定的,所以是选轴承的摩擦系数为0.2吗?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同一根轴上加两个轴承或更多轴承,摩擦力只算一次,用0.1就好

网友(点评):
有这么好的项目做,羡慕啊,你看看我们非标设备,高工拍拍脑袋就有答案了,秒算

网友D:
     伺服的速度是2000~3000RPM, 为什么只用10的减速比?那样需要用更大的马达,而且,承受负载惯量的能力很差,分割器+普通马达我相信比精密减速箱+伺服电机的价格要便宜很多,而且惯量承受能力几乎秒杀伺服减速箱,
    另外,你提出的摩擦系数的问题,我的能力无法回复你,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的速度是2000~3000RPM, 为什么只用10的减速比?那样需要用更大的马达,而且,承受负载惯量的能力很 ...

嗯,减速比10是叫供应商帮忙算的,算的电机是1.5kw,2000转的,自己因为不会算!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涨了知识

网友E:
不懂,不过还是要支持下你,这精度确实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不过还是要支持下你,这精度确实高了点。

嗯,多谢,有20位1280000pulse/rev的编码器的。

网友F:
我有台达伺服的三维图,你需要吗?

网友G:
一般来说,我的计算方法如下:
1.        计算滚筒的转动惯量 J=0.5mr2,即2kg.m2
2.        计算联轴器的转动惯量,同滚筒计算方法一样,此项目中,基本可忽略
3.        选定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此项目中,基本可忽略
此项目中,总转动惯量,按2kg.m2
4.        定好你的加减速时间,然后算出启动转矩 T1=J*αα为角加速度
α=2πn/60t   t加速时间
5.        计算总转矩 T=T1+T2   T2为负载转矩
负载转矩,并不是滚筒的重量引起的转矩,假定你的滚筒的重心在滚筒的轴线上,且滚筒上没有其它负载的话,转矩基本上就不用考虑了。如果滚筒上有负载,负载转矩的计算方法为:T2=u*m1*g*r   m1负载质量 u摩擦系数
6.        由第三步计算的转动惯量,选定减速机及伺服
此项目中,惯量匹配才是主要考虑的
假定选定的伺服为1000w,伺服每100w的对应转矩是0.32NM
某品牌1000w高惯量电机对应电机的转子惯量为24.7*10-4 kg.m2
(不同品牌,有高、中、低,转子惯量,具体数值,可初选好伺服后再定)
2*104/24.7=809  √809=28.4 即减速机减速比要大于28.4,可初选30
此时,对应的负载扭矩可达 0.32*10*30=96NM
7.        电机转速
n=3000/60*30=1.67 r/s 可满足每秒八分之一圈的要求
假定 精度(我觉得是分辨率更准确点)0.01度/脉冲
每秒45度,所需脉冲4500PPS,可满足要求(PLC最大脉冲10K)
一般来讲,由于干扰,会有3-5个脉冲误差

另外,我觉得分割器可能更合适

网友(点评):
乐于助人

网友(点评):
计算方法基本无误。不过惯量比定为1,显然是浪费了。你也说了,关键是惯量匹配,但是这个匹配比例怎么选,却是有迹可循的,对于这个应用,显然是大马拉小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台达伺服的三维图,你需要吗?

呵呵 台达的资料基本齐全 还是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我的计算方法如下:
1.        计算滚筒的转动惯量 J=0.5mr2,即2kg.m2
2.        计算联轴器的 ...

多谢前辈指导,个人感觉分割器就不太适应,因为中途间隙时间不等的,可以是2秒3秒或者几分钟,它是满足条件后再启转动一个角度,而不是等间隔启停

之前不会计算,叫供应商帮忙选的,是台达的A2的1.5KW的电机,额定转矩为7N.M,电机惯量为11*10-4kg.M2,他叫我选择一个减速比为10的减速机,不过,他说减速比只要大于10即可,后来自己为了搞清楚从网上了解后计算如下;
滚筒惯量J=2KG.M^2
计划1秒转动45度,即1/8转   加减速各位0.25S,算出角加速度a=1.75
所以启动转矩T1=2*1.75=3.5N.M
关于负载转矩,滚筒的中心是在轴线上的 ,也没其他负载,你说不用考虑,我这个不太清楚,毕竟有重量,我自己看有些前辈案列算出器负载转矩 T2=FR=mg*u(摩擦系数取0.1)*r=19.6N.M
所以我计算出的总转矩T=T1+T2=23N.M

关于惯量匹配,我不太懂,但是我看书说输出惯量=滚筒惯量*传动比的平方,而选择的电机惯量>输出惯量*1/10(重载1/3),
假定减速机为20,算出输出惯量为0.0095,0.095*1/10=0.00095       而电机惯量为0.0011>0.00095
这样算出来减速比大于等于20惯量也就匹配了,所以选择减速比为20的减速机
关于精度,PLC输出脉冲是100K,编码器分辨率是1280000,这个可以满足要求

看了你的观点,是负载转矩不用计算,还有你说的那个惯性匹配,说真的不太懂。不管怎么说,还是多谢前辈的看法,涨姿势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导,个人感觉分割器就不太适应,因为中途间隙时间不等的,可以是2秒3秒或者几分钟,它是满足条 ...

惯量匹配,不同的伺服是不一样的,我接触的基本是5-20
也就是说,负载惯量是转子惯量的5-20倍
选型手册上,一般都会给出
如果按5算,结合上面算出的减速比,30/5 =6
减速比大于6就可以了
当然 我选的是高惯量的伺服 你选其它伺服的时候,按公式套入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导,个人感觉分割器就不太适应,因为中途间隙时间不等的,可以是2秒3秒或者几分钟,它是满足条 ...

因为你的这种工况,惯量匹配了,转矩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说,不用考虑转矩
我之前做的输送滚筒,两边轴承支撑,滚筒本身也挺重,但用手轻轻一拨就能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惯量匹配,不同的伺服是不一样的,我接触的基本是5-20
也就是说,负载惯量是转子惯量的5-20倍
选型手册 ...

多谢前辈,现在基本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
分度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导,个人感觉分割器就不太适应,因为中途间隙时间不等的,可以是2秒3秒或者几分钟,它是满足条 ...

关于 “看书说输出惯量=滚筒惯量*传动比的平方”
由于T=I*α   T为力矩  I为转动惯量  α为角加速度  α=2*Pi*n/t n为转速
假定减速器的减速比为 i 加减速器后,力矩为T1,转动惯量为I1,角加速度为α1
则T1=i*T   α1=α/i
则I1= T1/α1=i*i*I

网友G:
当然 由动能K=0.5*m*v*v  v=r*ω  m=I/r*r (转动惯量)
则K=0.5*(I/r*r)*(r*ω)*(r*ω)=0.5*I*ω*ω
也可推出 “上述所说的传动比的平方”

网友:
扭矩计算T=F/R,这个公式不知道你从哪里搞来的?u为滚动轴承摩擦系数选0.1,滚动轴承摩擦系数好像没这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伺服的速度是2000~3000RPM, 为什么只用10的减速比?那样需要用更大的马达,而且,承受负载惯量的能力很 ...

他的这个分割数是8,选分割器是很好的,我遇到的分割数为48的,分割器的报价很高了2万多了,刹车离合电机传感器一套下来近1万,那我还不如选伺服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上牛人很多啊!!

国产矩形PLC,一个PLC可以带6路200K脉冲,独立输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因为你的这种工况,惯量匹配了,转矩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说,不用考虑转矩
我之前做的输送滚筒, ...

像这个情况加载到伺服电机的惯量是这个回转台的惯量加上齿轮的惯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像这个情况加载到伺服电机的惯量是这个回转台的惯量加上齿轮的惯量吗?

是的
此处虽然有摩擦力,会产生摩擦力矩
但,物体质量一定,形状一定,转轴一定,转动惯量就确定了
所以,摩擦对转动惯量是没有影响的
欢迎再讨论

网友:
没人解答,应该有高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然 由动能K=0.5*m*v*v  v=r*ω  m=I/r*r (转动惯量)
则K=0.5*(I/r*r)*(r*ω)*(r*ω)=0.5*I*ω*ω ...

嗯 多谢多谢

网友I:
扭矩等于转动惯量与角加速度(弧度)的乘积再乘以系数(3~5)从你给的数值可算出(单位不好打就不打了 ):转动惯量是4     角加速度是π/4   系数取5  这样算出所需的扭矩是15.7牛米   别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有最重要的一步,计算负载的转动惯量除以减速机输出轴端的转动惯量,这个值越小,越能保证转动时响应越迅速,电机和减速比你就自己选吧,方法告诉你了!如有错误之处,也烦请请高人指正!

网友:
我觉得先选个牌子比较好,然后把这些繁琐的事情告诉经销商,他们会选

网友J:
我觉得先选个牌子比较好,然后把这些繁琐的事情告诉经销商,他们会选,然后拿着样本再核对下就OK 了 呵呵

楼主(2015-07-18):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先选个牌子比较好,然后把这些繁琐的事情告诉经销商,他们会选,然后拿着样本再核对下就OK 了 呵呵

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不可以一辈子都依靠供应商,什么都要慢慢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扭矩等于转动惯量与角加速度(弧度)的乘积再乘以系数(3~5)从你给的数值可算出(单位不好打就不打了 ): ...

多谢交流,我后来认真学着算了下,其实这种滚筒类的,把转动惯量匹配好了,转矩就会满足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扭矩等于转动惯量与角加速度(弧度)的乘积再乘以系数(3~5)从你给的数值可算出(单位不好打就不打了 ): ...

赞!看完比较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有一个重要的速度参数没有看到!
      不管怎样还是给你一些参考,首先,固定角度运转,而且往后也 ...

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扭矩等于转动惯量与角加速度(弧度)的乘积再乘以系数(3~5)从你给的数值可算出(单位不好打就不打了 ): ...

先记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减速比10是叫供应商帮忙算的,算的电机是1.5kw,2000转的,自己因为不会算!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涨 ...

1.5kw,n=2000r/min的电动机的输出扭距为T=9550P/n,那么T=7.2N.m
经减速机传动后,T1=7.2*10*0.9*0.9=58Nm
其是两个0.9的系数分别为联轴器及减速机的传递效率

请问大侠,这样算对不?

网友(2015-08-27):
这个精度要求看是重复定位精度,还是绝对精度了,重复精度一般伺服可以,如果是绝度精度的话35微米的要求对普通伺服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网友:
学习了 正需要这方面的信息

补充内容 (2015-8-31 21:47):
请教楼主 1.75是如何算出来的?根据你的参数1/8圈每秒,加减速各0.25S套用公式算出来不是1.75啊 望指教

网友:
压力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