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顶尖的精度都靠哪些方面来保证?

楼主(2015-05-16):
最近干的活需要用到回转顶尖,买的顶尖不咋的,跳动控制不住,换了好几个轴承都不理想,上网查资料,很少有讲顶尖结构的,想起论坛高人多,来论坛请教下:

顶尖的精度都靠哪些方面来保证,轴承游隙该如何选择,回转顶尖的结构有哪些。

不知道有没有坛友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买个进口的

网友B:
精度高用死顶针

网友(点评):
大侠,有一点不明,死顶针是干摩擦,能行么?

网友(点评):
可以的,上黄油,没黄油上机油也可以。

网友(点评):
以前合作的一个机加厂就是按死顶尖干的,涂上黄油.

网友(点评):
那时低转速或磨床的活,上千转,你试试看。

网友:
'买的顶尖不咋的,跳动控制不住,换了好几个轴承都不理想'死顶尖还要什么轴承啊?活顶尖找QQ2546611506,看你们是什么磨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进口的

主要想了解一下关于顶尖方面的知识,要买还不简单了,

网友C:
这个得问彭总,请彭总解惑。@害怕伏枥

网友(点评):
我只是个退休工人,不是什么“总”,请水水知道。

网友D:
顶尖有活顶尖和死顶尖。
活顶尖,顶住工件中心孔的圆锥头跟着转动;死顶尖则圆锥头不动。
常见国产活顶尖支承圆锥头的只是两个深沟球轴承,精度和刚度都不够。
好的活顶尖,前面用有预载荷的球轴承或圆柱轴承,后面则是一个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可以说一说所用的活顶尖是怎样的结构。
我在做车工时不用活顶尖,只用死顶尖。
上世纪70年代时常州有个专做死顶尖的工厂,这个工厂现在应该还在,顶尖也还会是其产品之一。
当时我是直接赶到工厂买顶尖的。
这种死顶尖,其圆锥尖部分是硬质合金的,圆锥60度锥角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度非常好。顶上工件中心孔只要涂一点润滑脂就能用。高速重切削都可以。
处士大侠质疑“死顶针是干摩擦”,有润滑脂在,当然不是干摩擦。顶尖顶得紧,间隙不够,润滑状况也许不会非常好,所以从顶尖圆锥面完整的常规顶尖又发展出一种把圆锥面磨去一点的强力顶尖。
硬质合金有足够的红硬性能,并且中心孔就那么一点尺寸,工件转速再高,反映到顶尖的线速度也有限,所以不会出现顶尖被烧损的情况。
记得那时候,用618车床干外径45,螺距5的梯形螺纹,工件材质调质45钢。用硬质合金T15、前角负10度的车刀直进,最后两刀车床转速用到980转/分。开车前一定把顶尖再紧一紧,干好活卸工件时,顶尖头最多有点温手罢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常州机床附件厂,强力顶尖还能起到一定的修整中心孔的作用。

网友:
楼主的问题,其实分析一下顶尖的用处就可以清楚。
活顶尖用在车床和其它机床的的切削工作中。
1、顶尖用圆锥头顶住工件中心孔,工件回转,顶尖跟着回转。
那么,要想工件的回转轴线与中心孔轴线重合。则顶尖圆锥头轴线必须与顶尖轴承回转轴线重合。
反映到活顶尖这个顶尖头,若以后面两个轴承档为基准的话,则普通精度的顶尖,圆锥头表面的跳动允差不得大于0.01。
2、轴承装在顶尖壳体的孔中,壳体用莫氏圆锥安装在车床尾座,轴承安装内孔与莫氏圆锥有不同轴度要求。
3、顶尖头与轴承内孔的配合和轴承与壳体的配合都应该选取较紧的配合,不能松配合。
4、轴承应选用高等级精度。
5、使用轴承最好的配合应该是前面为有预载荷的轴承以承担工作负荷,后面有圆锥滚子轴承可以让顶尖顶紧工件。
如果用两个深沟球轴承,在顶尖顶紧工件后,其实是当作角接触轴承使用的。深沟球轴承有游隙,假若前面一个轴承先顶紧,顶尖工作情况会好一些;如果后面一个轴承先顶紧,前面一个留有游隙,情况就糟糕得多。

网友(点评):
彭老讲的真好。

网友(点评):
大侠分析的到位,SKODA的床子就这样设计的

网友:
主要看结构  轴承  材料  我是生产回转顶尖数控刀柄的厂家  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QQ1666343070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太多的技术秘密,在论坛说一说无妨。

网友(点评):
要在社区广告就去办理 商务会员 。

网友D:
楼主在首楼说"上网查资料,很少有讲顶尖结构的"。
好像不对啊!
用“回转顶尖结构”为关键词上网搜一搜,资料简直是太多了。

网友(点评):
自从股哥被赶出门后, 老师也只好找其他来替代,俺也是一样不用摆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首楼说"上网查资料,很少有讲顶尖结构的"。
好像不对啊!
用“回转顶尖结构”为关键词上网搜一搜, ...

惭愧了,彭师傅,只用了“回转顶尖”做关键词,下次一定再细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尖有活顶尖和死顶尖。
活顶尖,顶住工件中心孔的圆锥头跟着转动;死顶尖则圆锥头不动。
常见国产活顶尖 ...

我现在用的就是彭老师说的两个深沟球轴承,前面6204后面6200,使用环境有水飞溅到顶尖,轴承也是国产人本轴承,刚买来还好,基本用一天就不行了,车的是六角圆钢,活顶尖这边是16*1.5的内螺纹,后面是直径17的孔,直径24的六方车到21,一刀车成,转速1300,走刀F400.车出来头部和根部相差10丝,有时会忽然差20丝,尾座已经校正,现在用的这个顶尖是6204(之前的人本轴承已经换掉,现在是NSK的6204CM轴承,还是有跳动,也许我该用C2游隙的轴承)+推力+滚针轴承,跳动在10丝左右,勉强符合公差要求,之前在论坛发过关于活顶尖的帖子,坛友推荐30204+推力+1200组合,已经从网上买了轴承,等到了试下,

网友E:
你要求跳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求跳动多少?

2丝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尖有活顶尖和死顶尖。
活顶尖,顶住工件中心孔的圆锥头跟着转动;死顶尖则圆锥头不动。
常见国产活顶尖 ...

好回答!

网友F:
这种结构用于高速切削如何      精度3个μ

网友G:
谢谢楼主,很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高用死顶针

死顶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很有收获

应该谢彭老把问题解释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结构用于高速切削如何      精度3个μ

圆锥滚子轴承+推力轴承+深沟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问彭总,请彭总解惑。@害怕伏枥

感谢水哥叫彭老来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结构用于高速切削如何      精度3个μ

请问这是圆锥滚子轴承+推力轴承+深沟球轴承吗?那个红色的是密封?

网友(点评):
这个轴承怎么叫 我确实不知道 但红色的是密封圈没错

网友H:
有一种顶尖是活顶尖和死顶尖结合。顶尖跟着工件转,内有孔,轴承,轴,轴安装在尾座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顶尖有活顶尖和死顶尖。
活顶尖,顶住工件中心孔的圆锥头跟着转动;死顶尖则圆锥头不动。
常见国产活顶尖 ...

死顶尖,要求顶尖跳动达到0.003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种顶尖是活顶尖和死顶尖结合。顶尖跟着工件转,内有孔,轴承,轴,轴安装在尾座上。

听起来不错,有机会很想见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死顶尖,要求顶尖跳动达到0.003

没用过那么高精度的东西,谢谢跟帖

网友:
碰老师真是技艺精湛。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精度高用死顶针

我们厂的外圆上用的就是死顶尖,隔一些日子取下重磨,涂黄油,接着用。

网友:
害怕伏枥 的文章我永远都觉得是精品,值得学习

网友K:
引用 楼主:
2丝以内

瑞士GPRTOPS这个牌子的 活顶尖很好,  0.005  0.003   0.001 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瑞士GPRTOPS这个牌子的 活顶尖很好,  0.005  0.003   0.001 都有。

谢谢您的推荐,

网友(2017-10-24):
引用 网友J:
我们厂的外圆上用的就是死顶尖,隔一些日子取下重磨,涂黄油,接着用。

大侠~!~~~你们工厂用多少转?
什么工况?工件材质?大小?转速?

网友(2018-02-03):
说到顶尖,想跟一个问题,不知道合不合规矩:常有外圆磨用二个顶尖孔磨轴类零件的,如果二个顶尖孔有同轴度误差,请问这个同轴度误差对被磨外圆有什么影响?比如圆度,与二顶尖孔公共轴线的同轴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