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细长孔

楼主(2015-05-16):
厂里接了500件,45#钢调质到HRC20度。其中有一个孔是10加0.05,光洁度1.6.长度75mm,必须用数控车床一次做成,因为要同心。厂里只有经济型数控车床。常规手段已经试过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光洁度。有什么绝招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铰一下不行吗

楼主:
不行,合金,乌刚铰刀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一下不行吗

您好:可以说详细一点吗?什么铰刀?转速多少?留多少余量?

网友B:
珩磨吧。。或者试试用10的合金钢珠压机压。还有挤压刀也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盲孔也能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合金,乌刚铰刀都试了。

你45钢调质到HRC20?不调都比这高吧

网友:
滚压刀表示这个加工无压力。

网友:
可能是你刀具与主轴不同心,一般铰刀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挤压式铰刀,可以调精度大小的,铰过铝件,铁的也可以的,我用过了,留5丝以内精铰,粗糙度看着不光,用手摸其实很光滑,照片我没拍下来,你可以网上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珩磨吧。。或者试试用10的合金钢珠压机压。还有挤压刀也可以试试

不好意思,没注意是盲孔

网友:
孔小且深,所以铰相对比较适合。

网友:
用机用铰刀铰。

网友:
用铰刀比较合适,如果不清楚该用什么参数加工,可以直接问刀具供方,我想他们会更加了解。

网友C:
http://cn.misumi-ec.com/maker/misumi/fs/faq/detail/detail3.html
不知道米思米的这个是否有效
但是深孔仍然要讲究深孔的加工方法,

再帮你呼叫个大侠  @wangqing1

网友(点评):
20度没写错吧,太低了,而且看楼上说好像是盲孔,把数控铣床的镗杆夹车床刀座上,车呗,最好是用加工中心,不然转速达不到,光洁度不好,

网友:
@wangqing1 大哥,10个孔,75深,刚性不行吧,
看米思米上还有个热膨胀夹头,配合楼上那种钻头,上数控,应该行吧,~
@wangqing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45钢调质到HRC20?不调都比这高吧

普通的45#钢不进行处理有有这个硬度了啊!

网友:
怎么呼不上了?@wangqing1
大哥,10个孔,75深,刚性不行吧,
 看米思米上还有个热膨胀夹头,配合楼上那种钻头,上数控,应该行吧,~

网友:
有一种挤压刀具,也叫滚压,在工件铰过后再挤压,应该可以的

网友:
楼主要求一次装夹,车完后直接钻孔;个人建议先钻5mm的孔,然后扩孔,再铰,75mm长的话,不知道外径多大,如果外径小的话,是不是可以在端部固定个跟刀架防止工件甩动,纯理论研究,供娱乐

网友:
铰刀是最好的方式,至于光洁度,多试试方法,我是做单件,搞习惯了,单件,车一刀,捅个砂纸就完事了

网友:
用金属陶瓷的刀片可以车光的。

网友:
滚压刀试试

网友E:
用内孔滚压刀就可以了,单侧留0.015-0.02mm的余量,然后尾座加持滚压刀滚压,粗糙度在1.0一下,我们公司用的滚压刀是精驰的

网友:
非绞刀莫属

楼主(2015-07-01):
引用 网友E:
用内孔滚压刀就可以了,单侧留0.015-0.02mm的余量,然后尾座加持滚压刀滚压,粗糙度在1.0一下,我们公司用的 ...

直径10的内滚刀,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45#钢不进行处理有有这个硬度了啊!

就像回火一样,处理是为了提高光洁度

网友:
最经济而且快的方法就是用铰刀铰,留余量要小,五丝以内,转速要慢,100转左右,进给量要慢,具体慢多少看光洁度。

网友:
应该是钻孔的位置没有修正,修正后再绞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这件一次装卡,先打8个底孔,再扩9个孔,再用镗刀镗9.9孔深10到20导向,用9.9钻头扩孔,铰刀铰孔,转速80左右,走刀均匀退刀更重要,冷却液要跟上。个人意见!

网友(点评):
我最担心的是越深,钻头偏的越厉害,您镗了个导向孔,但向下扩孔时还会偏吧(向8个的钻头靠拢),毕竟钻头是柔性的

网友:
铰刀要加工+0.05的孔,无法到位吧,75mm长还要同心,如果底孔不偏斜的话,铰刀加工的面粗度可以保证,就看公差能不能达到要求
慢走丝加工,面粗度无法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10的内滚刀,多少钱?

600-80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件一次装卡,先打8个底孔,再扩9个孔,再用镗刀镗9.9孔深10到20导向,用9.9钻头扩孔,铰刀铰孔,转速80左 ...

再镗深点应该更好,以前干活时像这种活,单件都是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cn.misumi-ec.com/maker/misumi/fs/faq/detail/detail3.html
不知道米思米的这个是否有效
但是深孔 ...

大侠你好,请问论坛这个@水水5 这种格式有什么作用,是呼叫某人吗还是关注亦或者具体有什么功能,求指教!

网友(点评):
你使用了这个功能后,我会收到一个提醒,说您的回复中提到了我并显示内容

网友:
我只是想问你一句10+0.05 75深,你能量出下面的光结度?你用什么东西量,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你吧孔分两节,用10的钻头打到75深,然后用特殊冼刀10.04踩到40-50深就可以了,别的你可以不用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