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英语图纸技术要求,求大神帮翻译,

楼主(2015-05-16):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machined by threaded
value prior to threading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ll dimensions are in inches and

1.overall length is minimum and longer needed to meet customer requirements are always allowed wothout engingeering approval
2.machined supfaces 250 rms max,thd surfaces 125 rms max
3.inside raoius 0.30-0.60 max
4.corner breaks 0.15X45
5.concentricity between 2mach.surf.within 0.15 t.i.r
6.normality,squareness,parallelism of machined surfaces .005per ingh to a max.of.030for a single surface
7.all thread entry&exit angles to be 25-45 off of thread axis

网友:
以下翻译仅供参考。。
machined by threaded
(不好翻译,铣螺纹?攻螺纹?)
value prior to threading数值(螺纹大小还是切削进给?)参照车螺纹;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ll dimensions are in inches and
未注尺寸为英寸,并且

1.overall length is minimum and longer needed to meet customer requirements are always allowed wothout engingeering approval
螺纹有效长度为最小;具体长度在满足客户的要求情况下通常不需要工程批准;
2.machined supfaces 250 rms max,thd surfaces 125 rms max机加工面粗糙度250 RMS  max(相当于Ra6.3 max左右 【转换关系除以40】) ;螺纹表面粗糙度125 rms max (Ra3.2 max)+
机加工面 g

3.inside raoius 0.30-0.60 max未注内圆角 0.3-0.6 max 【不知道产品是啥样子的,按英制算这倒角是不是有点大?】
?】未注内

4.corner breaks 0.15X45  棱边倒角0.15X45
5.concentricity between 2mach.surf.within 0.15 t.i.r  两机加面同轴度 0.15
6.normality,squareness,parallelism of machined surfaces .005per ingh to a max.of.030for a single surface  机加工表面的垂直度和平行度.005/1  ,对单个表面.030MAX
7.all thread entry&exit angles to be 25-45 off of thread axis  螺纹孔两端倒角25-45°  (又或者是铣螺纹时导入导出过渡角度为25-45°)

网友:
machined by threaded
value prior to threading

在加工螺纹前先按照螺纹的参数试走刀(我是连翻连猜测的,没肯定把握)

楼主:
很有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
我不懂英语,也经常遇到英语图纸,头痛的很!

网友:
机械加工螺纹

网友(2015-06-24):
回帖是一种美德,谢谢啦

网友(2015-07-26):
给楼主一个建议,可以下载一个有道翻译软件,只少简答的翻译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machined by threaded
螺纹加工方式
value prior to threading
攻螺纹之前的尺寸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ll dimensions are in inches and
除了特殊要求外,全部尺寸为英寸单位
1.overall length is minimum and longer needed to meet customer requirements are always allowed wothout

engingeering approval
  总体长度尺寸为最小,若按照客户要求增长是被允许的,也不需要工程师批准
2.machined surfaces 250 rms max,thd surfaces 125 rms max
  机加工表面粗糙度为250 rms(Ra6.3),螺纹表面粗糙度125rms(Ra 3.2)
3.inside raoius 0.03-0.06 in.
  内部半径为0.8-1.5,1.5为最大
4.corner breaks 0.015X45 in.
  棱边倒角0.4X45
5.concentricity between 2 mach.surf.within 0.015 t.i.r
  两机器的同心度误差量在0.4内
6.normality,squareness,parallelism of machined surfaces .005per inch to a max.of.03 for a single surface
  一般的,机加工表面的垂直度和平行度.005/1  ,对单个表面.030/1 MAX
7.all thread entry&exit angles to be 25-45 off of thread axis
  所有螺纹的起始和脱离角都是与螺纹中心轴夹角范围为25-45 deg

网友:
我平时都是用有道翻译的,基本上能理解大概的意思就好了